新购AT9遥控器双重比率指数菜单中为什么没有通道3的设置 ...
新购AT9遥控器双重比率指数菜单中为什么没有通道3的设置?

楼主(2015-01-14):
新购AT9在双重比率设置中,只有1、2、4通道的设置,却没有3通道的设置。不知为什么?说明书上是有的。

网友A:
双重比率是指D/R里的EX什么吗?就是曲线吧....
真要曲线不要直线你改油门曲线就可以了,,..你3通不是油门吗?FUTABA控也没有3通的EX双重比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