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虎坦的感受

楼主(2015-01-14):
历时2个多月,做了个虎式坦克。除了承重轮和前灯是塑料的,其他都是金属的,底盘是铁,其他是铝合金。总的感觉是:累!另外我采用拉簧做减震,刚做好觉得还可以,装好后发现车身太重,压趴下了,又进行了加强才算可以。感觉还是扭杆的好,扭力大,一致性也好。动力淘到的波足够,而且尼龙齿轮噪声小,强度也够。各种小零件做起来繁、难(我省略了不少)。

网友:
图片打开太慢,帮顶

网友A:
多大比例的?只能看到最后2张图呢……

网友B:
这个不仿真,车体外面还有十字螺丝,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建议用螺栓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比例的?只能看到最后2张图呢……

1:16,重新上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仿真,车体外面还有十字螺丝,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建议用螺栓才仿真

的确,不过太麻烦了,仔细看挡泥板,因材施工,侧面是3节,真正的应该是4节。还有发动机的散热网格使用铁笔筒做的。

网友:
还是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真强,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我也想做金属的呢,一直没时间……
要是去野外开的话,最好还是换钢波箱~

网友:
这履带哪里弄得?能开吗?能跑多快!嘿嘿

网友:
太漂亮了 ,准备复制一下楼主的炮台,最近也在做  炮塔一直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
进度也快,才两个月

网友:
车体用多厚的板焊接的?怎么扭杆里底板那么远,车体有些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不过太麻烦了,仔细看挡泥板,因材施工,侧面是3节,真正的应该是4节。还有发动机的散热网格使用铁 ...

想办法把它遮掉吧,比如加上一些附属物品,或者做成焊接的感觉,或者用补土把它补起来 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

网友:
很强大,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把它遮掉吧,比如加上一些附属物品,或者做成焊接的感觉,或者用补土把它补起来 看起来也非常的不 ...

只能用补土了

网友:
2个月。。。。这进度相当给力。。。

网友:
之前有个哥们做了个KV2,非常不错。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种帖子得顶呀

网友C:
楼主请问下炮塔和车身是怎么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炮塔和车身是怎么连接的呢

买了恒龙的炮塔旋转齿轮,在车面上掏正好的圆孔,炮塔下加一个圆盘(要比圆孔大,好加滚珠),圆盘对正齿轮(注意同心)在圆盘上钻好3个孔正好和齿轮上的3个孔连接,在车面上加滚珠,圆盘装在炮塔下面,然后把炮塔、车面、齿轮装上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恒龙的炮塔旋转齿轮,在车面上掏正好的圆孔,炮塔下加一个圆盘(要比圆孔大,好加滚珠),圆盘对正齿 ...

有没有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片,谢谢

只有车面的一张图,中间的大孔和齿轮配合(直径大约89.5mm)边上的6个小孔(盲孔,半个珠子直径深)装珠子,炮塔下面的圆盘压住珠子,齿轮从车面下面和炮塔下面的圆盘用螺丝固定(齿轮带一圈环,正好配合装在大孔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车面的一张图,中间的大孔和齿轮配合(直径大约89.5mm)边上的6个小孔(盲孔,半个珠子直径深)装珠 ...

这个齿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直没找到合适的,pm个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齿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直没找到合适的,pm个连接,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8453018540.68.fqb6Mj&id=36792802905我是在这里拍的

网友:
能看看单片履带细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片,谢谢

这样!

网友:
自制牛逼!涂装这个没啥看头 来个迷彩的更漂亮!

网友:
LZ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超强动手能力,都用了哪些设备啊?

网友:
强大啊,漂亮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