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自稳后画面有点倾斜 怎么办?

楼主(2015-01-14):
H3-3D 自稳后画面有点倾斜 怎么办?

网友:
返厂维修,H3-3D云台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家常便饭了。。。习惯就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止你这样 75%都是这样的产品。。这算是大疆的特色吧,特别是精灵系列的 云台用户自个还不能调横滚参数,必须得返厂,而且一去半个月个把月,折腾死你。

网友A:
太容易了,松螺丝,然后调整到平衡位置,再拧死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容易了,松螺丝,然后调整到平衡位置,再拧死螺丝。

大哥具体怎么弄?

网友:
产品问题售后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容易了,松螺丝,然后调整到平衡位置,再拧死螺丝。

同问,具体怎么弄

网友B:
电机轴上有个机米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上有个机米螺丝

具体怎么操作 能否告知方法,调整后效果如何?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上有个机米螺丝

请大神告知具体操作,多谢

网友C:
很简单,弯枪弯瞄。机米螺丝不能轻易调。用垫片,云台固定螺丝可以调,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弯枪弯瞄。机米螺丝不能轻易调。用垫片,云台固定螺丝可以调,试试吧

大神,我看的不是很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你到这贴的14楼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734

有用给 ...

你好,这个调整是在 通电的情况下调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调整是在 通电的情况下调整吗?

不通电,每次自己大概估一下要调整多少,调整完后通电检查,最好在水平地面上,镜头远处放一把尺子观察是否水平,如果有气泡水平仪,放在上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每次自己大概估一下要调整多少,调整完后通电检查,最好在水平地面上,镜头远处放一把尺子观察是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