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1-14):
   在家调试的时候非常正常  但是拿出去到飞场了 就黄灯双闪 接不了锁  然后折返回家   插下USB  又好了。。。。。。请问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开启了解锁检查?或者是gcs失控保护。

网友B:
把电脑带上  出现错误 连上USB 看看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带上  出现错误 连上USB 看看错误提示

悲剧的是 家里5台台式机 就是没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的是 家里5台台式机 就是没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启了解锁检查?或者是gcs失控保护。

呵呵 真的事解锁检查开启了   不过 关闭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不检测在飞,有提控凤险各式各样炸机偏航等,除你有信心机子没问题,关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真的事解锁检查开启了   不过 关闭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指教~

只要校准没问题就不会出事的,实在不放心的话就只跳过gps检查就好了。

网友C:
裝数传或藍牙模块,, 用手机地面站看啥问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裝数传或藍牙模块,, 用手机地面站看啥问題

恩  好的 今天就去试试

网友:
冻的,pix对温度比较敏感,拔电,安全开关按5s左右放静点,在上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