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ASW28 2.6米 起飞要不要打襟翼?首飞炸鸡

楼主(2015-01-14):
蓝宇ASW28 2.6米 起飞要不要打襟翼?今天去飞,油门大概百分之40吧,用的电机是2820,KV1100 用的12寸桨,我只打了油门,扔出去还没反应过来就头朝下炸机了,损失对桨,其他一些小损伤,
请问,我这起飞有什么步骤啊,我之前玩多轴。没玩过固定翼,要不要先打下襟翼,全油门扔出去,之后再用升降舵控制,

网友A:
起飞就不要打了 上去高空再开 调好 起飞没必要

网友B:
油门40%当然不够

网友C:
油门70%一只手控制升降和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就不要打了 上去高空再开 调好 起飞没必要

襟翼是产生上升气流的吧 ,我现在就是一扔出去头就往下摔地上,我如果打开襟翼起飞应该不会头朝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40%当然不够

40不够要多少?百分百?

网友D:
应该还是不熟悉,
大部分人初学都是丢太猛造成的,楼主再丢几回看看。
稍微助跑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70%一只手控制升降和副翼

还没起飞就控制副翼,没用吧,控制升降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不熟悉,
大部分人初学都是丢太猛造成的,楼主再丢几回看看。
稍微助跑比较容易。

总结原因是油门太小,还是丢得不好?头朝下是不是重心问题,重心在机翼下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不够要多少?百分百?

手抛最少80%以上吧,我基本都接近全油抛,我的飞机都比较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起飞就控制副翼,没用吧,控制升降就行了吧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原因是油门太小,还是丢得不好?头朝下是不是重心问题,重心在机翼下面吧

八不得120%油门给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结原因是油门太小,还是丢得不好?头朝下是不是重心问题,重心在机翼下面吧

重心要空中加油航线状态才能判断,估计你起飞失败跟这个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抛最少80%以上吧,我基本都接近全油抛,我的飞机都比较重

我的好像也比较重,2.6机身,加上电机100多克,电池快400克了,应该有2公斤了。这个扔出去动力不足都是头往下炸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要空中加油航线状态才能判断,估计你起飞失败跟这个无关。

我是往上扔的,扔出去2米就头朝下了,反应不过来控制升降,我看视频别人都是起飞很平的。

网友D:
往上扔不是不行,关键是动力,越大的角度越需要大动力,楼主多练手就可,这不是问题,
新手问题是。。。成功飞出去了,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上扔不是不行,关键是动力,越大的角度越需要大动力,楼主多练手就可,这不是问题,
新手问题是。。。成 ...

然后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也比较重,2.6机身,加上电机100多克,电池快400克了,应该有2公斤了。这个扔出去动力不足都是头 ...

重是相对飞机说,你2.6米翼展?那2公斤不算重。但是不管重不重,40%油门手抛基本是不可能行的。
如果你给到80%以上油门,还栽下去,那就看重心对不对,是不是太靠前,还有推力线是否有问题。
你可以不开电机,直接手抛,看他是否机身平稳滑行落地,如果是就说明重心问题不大。
手抛时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抛出,不要太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是相对飞机说,你2.6米翼展?那2公斤不算重。但是不管重不重,40%油门手抛基本是不可能行的。
如果你给 ...

好的 ,明天试试去

网友:
丢的时候不要往上丢.在加上你油门小 很容易失速的 往上丢 一定要大油门.我三分之一 丢2米滑翔机都是水平略往下丢 这样能出来速度.不失速.考虑到你是首飞 应该大油门助跑 水平丢或者略往上一点 不要太多.包你成功... 你给的油门一定得保持你丢出去的角度.试想下你如果垂直往上丢.会是什么情况.说的有点小多..慢慢摸索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