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ew Phantom2

楼主(2015-01-14):
Dji New Phantom2

12Jan2014 下午3点在空拍飞行Dji New Phantom2
出事当日
第一组电飞行了11分钟完成
隔了10 分钟后
第二组再次起飞
飞行了5分钟下降(没有关电)
调整Gopro拍摄器材
再次起飞
在20秒后飞行器失平衡掉下

机身检查后

14Jan2014
在Phantom软件上 IMU 及检查测试正常
恣态感度 260” 260“

GPS mode 全星后起飞

飞行测试 高度约10米
失平衡掉下
亦是20多秒后
眼看是M4断电掉下

再次电脑检查将姿态减至125 125
厚草地上 姿态Mode飞行测试
高度约10米 测试大动作
亦是20多秒后 失平衡掉下
眼看是M4断电掉下

此机飞行约20次

网友:
我哥们的是M3空中停了,然后炸鸡。。。 也是新精灵2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U4NzY5NjQw==.html

网友:
确实悲催

网友A:
我觉得电机的质量变差了,之前买了4个这样的新电机,有一个就是这样转不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机的质量变差了,之前买了4个这样的新电机,有一个就是这样转不顺

个人觉得如果不通电转动四个电机没多大差异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

网友:
一样的问题,也是新精灵2

网友:
精灵2新版电调功率管额定12a,dji超频到18a,扫桨堵转随时炸鸡,我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