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启动不了,求助

楼主(2015-01-14):
两个电池
A电池放进去   按电源   飞机红灯一直亮了几秒   并不是黄绿灯闪烁   控制得了云台   但是   摇杆内侧拨动(想启动)灯马上闪红一下  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放入B电池  任何问题都没有    求助……

网友:
电池问题

楼主:
电池什么问题     这样子推测肯定是电池问题啊  但是电池是满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什么问题     这样子推测肯定是电池问题啊  但是电池是满电的

满电无所谓,关键是你机器认不认这电池,你这精灵1还是2?

网友B:
换了电池还不行的话,就进调参看看是不是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无所谓,关键是你机器认不认这电池,你这精灵1还是2?

精灵2  上一次还飞呢  回来充电   然后插上就不行了   遥控云台行  但是启动电机启动不了   另一个电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池还不行的话,就进调参看看是不是要升级。

我有两块电池一块有问题一块没问题啊    但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灵2  上一次还飞呢  回来充电   然后插上就不行了   遥控云台行  但是启动电机启动不了   另一个电池就 ...

你的电池A固件要不要升一下固件呢,或者是你机子不认这块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A固件要不要升一下固件呢,或者是你机子不认这块电池了

电池也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也可以升级固件?!

既然称之为智能电池,为什么就没有固件呢?电池固件估计要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称之为智能电池,为什么就没有固件呢?电池固件估计要升

好,回头升级看看

网友C:
明顯電池問題?升級電池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也可以升级固件?!

你都大校了哦,我们新人都知道电池要固件升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大校了哦,我们新人都知道电池要固件升级的啊…

我已经好久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顯電池問題?升級電池固件

电脑提示——非DJI电池    升级电池也升级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gps插头松了,GPS插头没插,或故障也启动不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