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尾巴左右晃动的厉害,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楼主(2015-01-14):
今天在飞450直升机的时候,尾巴左右晃动的厉害,怎么回事?

网友:
感度降低一些

网友:
震动大!!
尾巴中联、滑块、摇臂有不顺滑的现象!
大浆夹或尾浆夹平衡性不好!
慢慢找吧!

网友:
看看尾轴有无横向虚伪

网友:
金鱼尾,感度高,或其它不顺滑

网友A:
我的450最近也是这个毛病,已经折腾半个月了,尾波箱除了尾桨夹和中联全部换成冰人的,一体尾波箱还在路上,等配件到手装上,我想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最近也是这个毛病,已经折腾半个月了,尾波箱除了尾桨夹和中联全部换成冰人的,一体尾波箱还在路上 ...

等你的报告!

网友:
最难受的问题,对于450来说,感度调整或者排震,排震是个细活。一点点找吧。

网友:
检查尾巴有没有 虚伪!!主要看怎么个摆动。。。。是悬停时摆动还是转向时摆动!

网友:
这种情况出现,我试过是下面几种情况造成的:
1,尾轴小弯
2,尾轴轴向虚伪
3,尾舵机问题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前天晚上,我450的冰人一体尾波箱到货了,用一个小时装上了。昨天下午到飞场试飞,终于困扰我半个月的金鱼尾消失了。至此,我450的80%旋转部件都更换成冰人系列配件。我个人以为非常满意。由于前后购买好几次,邮费花了不少,早知道全部更换了。这折腾了近半年。看来该花的钱不能省。

网友:
震动大!排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