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MAX X8 装机,分享帖。

楼主(2015-01-14):
到手货,机架整体完成度很好。

- - - - - - - - - - - - - - - -
首先更改电调,因为电调是香蕉头
我们以安全为第一所以舍弃香蕉头
接焊死,不需要把热缩管剥完只需要把
前面部分剪开切除。

然后在把香蕉头部分拿出。

- - - - - - - - - - - - - - - -
清除完毕后焊接硅胶线。

- - - - - - - - - - - - - - - -
电机座上安装电机。

- - - - - - - - - - - - - - - -
同组的2个电调之间需要有距离不然难以
放入机臂内.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焊接真心累,再次谢谢阿诺的支援。

---------------------------------
最后来张小共轴X8与传统X8的亮图

网友A:
请问乐天20A是放到多粗的管子里了?内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乐天20A是放到多粗的管子里了?内径=?

外经是25 内径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很漂亮!

谢谢 雅歌。

网友:
装个云台看看

网友C:
这个20A乐天性能 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0A乐天性能 怎么样呢?

响应比铂金块一点

网友D:
求**给个配置,电机啥型号,桨是啥型号,中间正极负极分开焊接的那个是啥板子?

楼主:
请某宝搜索 我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给个配置,电机啥型号,桨是啥型号,中间正极负极分开焊接的那个是啥板子?

请某宝搜索一下我的标题

网友:
机子听漂亮的

网友(2015-02-14):
试飞视频呢?

网友:
为啥不吧两个电调的电源并了出来?这样线少一般。

网友:
好奇的是.在旁邊的搖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