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悟空遇到的问题,技术请进,折腾我快不行了

楼主(2015-01-14):
今天校准悟空,校准遥控器时候,校准完了俯仰E通道不正常,像是在跳舵,但是比跳舵范围要大得多,从最小跳到中间,然后调参软件显示调参发生错误。。。悟空的led一直连续快闪红灯,,,这是怎么个问题。。接换了个遥控器,还是校准不了遥控器。。。该怎么办啊

网友:
白老鼠…………耐心等待,相信会解决的……

网友:
换个sbus试试。。

网友A:
谁知道你用的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你老老实实用通道线一条一条接起来试试看,据我经验,部分sbus接收机单线输出信号并不标准。

网友B:
遥控器和接收机问题也不好说。。。挨个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你用的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你老老实实用通道线一条一条接起来试试看,据我经验,部分sbus接收机 ...

千红老师,我用的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和接收机问题也不好说。。。挨个测试吧

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主要还是设置的事   当然 也会有 你手机或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设置的事   当然 也会有 你手机或其他问题

我用的电脑校准,还是没找到原因。。快崩溃了

网友:
继续换呗,比如换个接收机,换套遥控系统,再不行就返厂,再再不行就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