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 成熟了吗?

楼主(2015-01-14):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的MiniX还有问题没有修正的吗?可以入手吗?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固件升级
随时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固件升级
随时都可以用

感谢

网友B:
如果穿越机傻飞可以考虑minix 毕竟小。不过更好的选择是MINIAPM。如果是大飞机航拍,买MINIX非常不合适,可以看下地面站和OSD多少钱,而且MINIX本来定位就是低端穿越用,廉价硬件无冗余设计拿来航拍容易成为血滴子...

网友:
也只能是练手玩玩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建议MINIX,GPS用的6Q,厂家也极其精明,硬件营销宣传都太鸡贼。有这价格不如买套PIX,硬件软件附属功 ...

也听说PIX很不错,只是怕不会调,因为要装在350轴距的异性六轴上,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穿越机傻飞可以考虑minix 毕竟小。不过更好的选择是MINIAPM。如果是大飞机航拍,买MINIX非常不合适,可 ...

MINIAPM也是考虑的飞控之一,朋友有装在同样350轴距的异性六轴上,但好像调的不是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NIAPM也是考虑的飞控之一,朋友有装在同样350轴距的异性六轴上,但好像调的不是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 ...

PIX非常好调试,安装也不复杂。APM和PIX都有自动调参,在450以上机架自动调参出来的效果都非常不错,至少比很多人商业飞控到手默认参数飞要效果强很多。商业控的调参难度其实比PIX和APM要更大,因为完全要靠感觉来调,而APM和PIX有自动调参功能会自动通过制造飞机抖动来收集参数信息,調出最合适的参数。自动调参在小机架上效果并不好,我APM在250上自动調出的参数无法稳定飞,但是自己手工把PID里的P和D降低到一半左右便可以稳飞了。
而商业控为了调参简单牺牲的手感和可玩性。可以看到商业控对飞机最大侧倾角度和最高速度都做了限制并且自己无法修改。而在PIX和APM里这些参数是自己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APM也是考虑的飞控之一,朋友有装在同样350轴距的异性六轴上,但好像调的不是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 ...

mini apm因为插口很小,所以需要自己做线,安装难度会大一些,但是如果只要不是第一次制作多轴的话,基本都是可以掌握的。装好后就都很简单了,地面站超级完善,帮助文档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非常好调试,安装也不复杂。APM和PIX都有自动调参,在450以上机架自动调参出来的效果都非常不错,至少 ...

感谢您的解说,吸收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x因为插口很小,所以需要自己做线,安装难度会大一些,但是如果只要不是第一次制作多轴的话,基本都 ...

请教您说的自己做线是什么意思?不是买套装时就有带线的吗?

网友C:
还行吧,买了一个,但是还是觉得xa更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行吧,买了一个,但是还是觉得xa更爽点

我还不是专业玩家,只要稳定就好...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说的自己做线是什么意思?不是买套装时就有带线的吗?

打错了。。。是MINIAPM 需要自己做下线,也是很简单的,电调插头改换成公头的插针即可。

网友D:
飞控还行,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还行,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少

请教下,是些什么样的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是MINIAPM 需要自己做下线,也是很简单的,电调插头改换成公头的插针即可。

了解谢谢

网友E:
gps经常莫名其妙无显示!今天飞着飞着方向失控!只有俯仰和横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经常莫名其妙无显示!今天飞着飞着方向失控!只有俯仰和横滚,炸鸡

慰问,切回手动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慰问,切回手动不行吗?

手动,自稳,gps模式都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自稳,gps模式都切了!没用

知道什么原因GPS失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GPS失灵了?

不清楚!一阵一阵出情况,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清楚!一阵一阵出情况,不稳定!!

噢噢,请问会跟更新固件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请问会跟更新固件有关系吗?

应该不是!!

网友:
APM,NAZA这个时代的飞控是没有卡尔曼滤波的,指南针异常时候或丢星时候无法靠惯导来自稳。但是为什么NAZA很多人说失控炸鸡呢,因为NAZA 的姿态模式也仍然会用到指南针,而APM的姿态模式是指南针不介入的。上周飞APM,罗盘方向装错了,结果飞机切GPS就会向一个方向逐渐倾斜并加速飞跑,而切回姿态即正常了。

网友B:
如果想避免罗盘失效或GPS失效时候飞机飞跑,就买PIX 1.带卡尔曼滤波可以惯导。2,内外双罗盘,避免罗盘失效。3,支持双GPS。4.支持设置当GPS星数过低时候飞控自动切为定高或者降落或者切为姿态。  看了MINIX用的是STM32F2的低端型号CPU,再看到别人炸鸡的表述,估计这个飞控还停留在APM时代的设计没有惯导,未考虑罗盘失效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避免罗盘失效或GPS失效时候飞机飞跑,就买PIX 1.带卡尔曼滤波可以惯导。2,内外双罗盘,避免罗盘失效 ...

XA的罗盘无敌好不好?不信把GPS松掉,让GPS可以自由旋转和晃动再飞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XA的罗盘无敌好不好?不信把GPS松掉,让GPS可以自由旋转和晃动再飞一次。

您的结论是...MINIX是成熟可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结论是...MINIX是成熟可用的?

我只是反驳他说XA磁罗盘不靠谱的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反驳他说XA磁罗盘不靠谱的言论…

啊啊啊...那就是MINIX还不靠谱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啊啊...那就是MINIX还不靠谱咯?

你用了就知道了,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要是说好你买了,用了又觉得不好,是不是要跑来说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啊...那就是MINIX还不靠谱咯?

XA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值得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了就知道了,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要是说好你买了,用了又觉得不好,是不是要跑来说我……

那倒不会说您,其实发帖过后几天已经买了,目前装机中,想知道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