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mel单片机的电调开源固件大贴,多旋翼版

楼主(2015-01-14):
很多电调都使用了ATmega8单片机,针对这种电调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开源固件,BlHeli和simonk,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系统的帖子介绍这两个固件。

写在多旋翼专区而不是motor&ESC专区的原因:
simonk只用于多旋翼,BlHeli尽管有三种固件(分别是用于直升机主电机的Main,用于直升机尾电机的Tail,用于多旋翼及其他的Multi),但是我这里主要介绍Multi,另外两个只会提一下而已。

这个帖子主要提供各种相关资料,mega8的六个焊点及其定义。

simonk与BlHeli的区别:
simonk固件最早的一个版本发布时间是2011年9月,目前固件已更新了16次,最近一次更新是2012年10月,只支持使用Atmega8单片机的电调,没有什么功能,唯一可以设置的就是油门行程。
BlHeli固件最早版本发布时间我不清楚,有PC端调试软件,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11月,最新版本12.2。支持Atmel系列的电调和Silabs系列的电调,有三种不同功能的固件,有各种功能,有详细的说明书。

simonk固件是针对多旋翼设计的固件,响应速度非常快,支持的PWM频率也很高,主要用于多旋翼。
BlHeli是针对于直升机,多旋翼,固定翼等设计的电调固件,每个电调都有三种固件,分别是Main,Tail以及Multi后缀。Multi主要用于多旋翼,油门响应速度快,支持闭环控制和双向控制(意义不明,语出12.X以上Atmel操作手册,原文:Bidirectionaloperation)。所有程序电机运行平稳,并且油门线性很好。所有的程序都支持features(不知如何翻译,也是操作手册里的)用来防止电机堵转,这主要是多旋翼的应用所必须的,有可以调节的参数使程序可以驱动所有的马达(听起来好NB)。

好了,资料楼下开更。
3楼各种文件
4楼BlHeli熔丝
9楼ZTW30A(含蜘蛛)
12楼mega8脚位图
18楼ZTW AL-30A
19楼蜘蛛20A
23楼已更新用progisp刷simonk的方法,BlHeli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25楼已更新用BlHeliSuite刷Blheli的方法,
    本来不准备些教程的,结果楼下有人要,简单写了一下下。
40楼一大坨XXD……(其实都是有牌的)
44楼已更新H0BBYKING的F系列(飞盈佳乐),共计6款
45楼已更新ZTW全家,共12款,包含H0bbyking的Blue系列

我知道没图你们不会来的,来一张(盗的)

网友A:
blheli的双向应该是可以直接在程序里设置电机正反转的意思。。。
还有blheli可以调的地方确实不少。。。

楼主:
simonk固件2012年09月30日版本(最新)下载
共包含simonk固件19种,以及其源码。

BlHeli固件2014年11月20日版本(最新)下载,包含Atmel和Silabs的固件及源码

BlHeli固件PC端软件12.2.0.0下载

使用PC端软件的不用下载BlHeli固件,软件自带,需要源码的可以下。
simonk没有相应的软件,刷simonk可以用BlHeli的软件,选其他固件,或者用Progisp。

progisp1.72下载,我用的时间最长的,并不是最新的,这个是国内的软件,需要新的可以百度

以上软件全部无需安装,下了直接就可以用。
至于哪种电调刷哪种固件,楼下开始慢慢更,几十张图不是一下下能搞好的

楼主:
除非另有声明,否则熔丝为都应该刷高位0xCC,低位0x3F

用BlHeli的PC端软件时会推荐熔丝位,直接用它推荐的就行……

这楼是BlHeli的,刷simonk不要这样搞,照23楼弄……

网友:
顶,虽然没刷过

楼主:
先更常用的,ZTW30A的

蜘蛛不蜘蛛不重要,蜘蛛的供电模块由3个KIA78D05换为一个KIA78D06F,区别是一个支持6S,一个只能支持4S,与固件无关,固件都是通用的
焊点图:

WC,图被压得迷迷糊糊的了,焊点从上到下依次是VCC,MISO,SCK,MOSI,RST,GND.

网友:
刷电调的教程至今看得迷迷糊糊

网友B:
好帖。前阵看教程,成功将中特威甲壳虫和xxd 30A都刷入了simonk。

楼主:
ATmega8焊点图,板上没有焊点的直接飞线,有的我会慢慢找,找不到的自己做,尽量更新出来

网友C:
希望可以看到,怎么刷蜘蛛的教程,谢谢

网友:
赶紧收藏一下。

网友:
顶楼主啊,好东西,马一下

楼主:
ZTW20A AL系列的(半透明蓝皮):

这个是AL系列的,不要和蜘蛛混了,看一下正面。
你没有看错,simonk还是那个,simonk这个固件通吃AL20A,30A,蜘蛛30A,20A。
焊点图估计没法更了,我的AL30A早就卖了2手……大家直接飞线,或者有这个的人测一下。

楼主:
蜘蛛20A,焊点图同9楼

网友:
哇!找焊点很细致的活!

网友:
蜘蛛第一次刷了blheli后,以后就可以通过舵机线升级和调参了。

网友:
从来没刷过,搞不清楚pwm输出到mosfet驱动的线路。。。所以没刷,请问有没有参考的电路图。

楼主:
刷simonk的具体方法:
需要的软件:progisp,相应的固件。需要的硬件:ISP,要刷的电调
下载progisp,安装好ISP驱动。
将ISP上面的6根线接到电调上,VCC接VCC,GND接GND,SCK接SCK,MISO接MISO,MOSI接MOSI,RST接RST,然后将IPS连接至电脑。
ISP图片,可以看到正面有个NC,反面4个GND,所有只要6根线(NC不用接,GND只用1根)。

ISP连接上电脑后打开progisp,如果驱动没有问题,PRG ISP那个图标会亮(下图未连接),亮了之后点击右边的命令-读出识别字,这样做的目的是判断线有没有接好,以及驱动是否存在问题,读出成功后在进行下面的操作:
1:单击文件-调入flash,选择自己电调对应的固件。
2:单击最右边的命令-擦除。
3:单击最右边的命令-写入flash。
完了……熔丝位不要管,4楼的是BlHeli的熔丝位。

网友:
赶紧占座

楼主:
刷BlHeli的方法:
需要的软件BlheliSuite,硬件:ISP,电调。
BlHeli也可以用23楼的方法,区别是熔丝要写成4楼那样。
这楼是另一种方法。
打开BlHeliSuite。将电调连接至电脑(连接方法同23楼)
先选择连接方式,点ATMEL/SILABS,在下拉菜单中选ATMEL ISP interface,如果用其他方式连接的,就选其他的。
单击Flash BlHeli,选择自己想要的固件,下图的电调我刷过,所以只出现了一个,没刷过的会出现一大堆,慢慢找……

选好后单击OK,跳出来一个酱紫的框,这里选择信号输入是哪个端口,选择熔丝,除非特殊声明,这里默认,然后点击Yes

点了Yes就是等啦……直到下面的图出现,就是成功了,然后它会推荐设置,写入就可以了,以后想调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可以看到,怎么刷蜘蛛的教程,谢谢

你要的已经出来了,在23楼……

网友:
高手技术贴,录下等用。

网友:
真是拨云见日,楼主辛苦,顶了

网友:
我擦,必须顶,这个有用!!!

网友:
技术贴!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必须顶!!!xxd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顶!!!xxd电调呢?

今天太晚了,明天更新XXD的……大部分电调都有,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更新XXD的……大部分电调都有,慢慢来,不要急……

好的,等你更新

网友:
非常给力,看来我也要动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更新XXD的……大部分电调都有,慢慢来,不要急……

笑死了,小白,你卖的30a中特威二手的就是我现在服役的电调,而且巧合的是半年前刷的,是用到现在无异常!

网友:
教程简单先收藏後刷

网友:
我以为会是分析软件代码的帖子

网友:
必须学习一下!!

楼主:
好了,XXD大军来了
版本很多大家知道的,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固件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必须仔细区分
绝大部分都没有焊点,需要按12楼飞线。
————————————————————————————————————————————————————
hobbyking SuperSimple-30A (non programable版本,与倒数第二个不一样)

————————————————————————————————————————————————————
Birdie-30A

————————————————————————————————————————————————————
HimodelFLy-20A

————————————————————————————————————————————————————
Multistar-15A

————————————————————————————————————————————————————
Multistar-20A

————————————————————————————————————————————————————
Multistar-30A

————————————————————————————————————————————————————
Red Brick-25A

————————————————————————————————————————————————————
Red Brick-30A

————————————————————————————————————————————————————
SuperSimple-18A

————————————————————————————————————————————————————
SuperSimple-20A

————————————————————————————————————————————————————
SuperSimple-30A

————————————————————————————————————————————————————
SuperSimple-40A

楼主:
40楼已更新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楼已更新一部分……

顶,膜拜技术帝!

网友:
苦于A8芯片刷bl没教程,没想到小白这么厉害,把蜘蛛xxd等电调全介绍了一遍,明天照葫芦画瓢给刷几个

楼主:
hobbyking F系列,国内飞盈佳乐,较多整机厂商使用这个系列的,因为价格便宜……但是零售很贵……
hobbyking F系列 UBEC-6A

————————————————————————————————————————————————————————
hobbyking F系列 UBEC-10A

————————————————————————————————————————————————————————
hobbyking F系列 UBEC-20A

————————————————————————————————————————————————————————
hobbyking F系列 UBEC-30A

————————————————————————————————————————————————————————
hobbyking F系列 UBEC-40A

————————————————————————————————————————————————————————
hobbyking F系列 UBEC-40A(备用版本)

楼主:
接下来就是ZTW了,所有的ZTW制造,型号可能是别家的,比如hobbyking的Blue系列。
会包含上面已经写了的蜘蛛20,30A。
BlueSeries12A

————————————————————————————————————————————————
ZTW 蜘蛛12A V2

————————————————————————————————————————————————
BlueSeries20A

————————————————————————————————————————————————
ZTW 蜘蛛 20A

————————————————————————————————————————————————
BlueSeries30A

————————————————————————————————————————————————
ZTW AL30A

————————————————————————————————————————————————
ZTW 黑皮30A

————————————————————————————————————————————————
ZTW 蜘蛛30A

————————————————————————————————————————————————
BlueSeries40A

————————————————————————————————————————————————
TZW 蜘蛛40A

————————————————————————————————————————————————
BlueSeries60A

————————————————————————————————————————————————
BlueSeries70A

网友E:
为什么我的会出现上面的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会出现上面的错误的?

USB驱动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会出现上面的错误的?

下载4楼的progisp,里面有ISP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的双向应该是可以直接在程序里设置电机正反转的意思。。。
还有blheli可以调的地方确实不少。。。

目前来看,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设置正反转很正常,没有必要特殊介绍,好像是可以设置成中位停止,中位以上正转,中位以下反转,我在之前一个老贴里看到有人刷BlHeli说要做车……这个功能应该是为非变距3D多旋翼设计的。

网友E:
我用的是免驱动的USB ISP的。
我换另外一个自制的USB ASP接上电调后出现下面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免驱动的USB ISP的。
我换另外一个自制的USB ASP接上电调后出现下面的错误。

这个错误没见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错误没见过。

终于搞明白那个错误的意思了。原来是芯片识别字不匹配,是熔丝错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我的是新买来的XXD 30A电调),现在能刷入,但用你推荐的熔丝(高位0xCC,低位0x3F)刷机后,芯片不能启动,USB ISP和USB ASP都不能识别。
把熔丝修复后,再刷入supersimple_30A_Multi.hex,熔丝改为原来XXD 30A的熔丝(高位0xDF,低位0xA4)后,刷入芯片能启动和电脑里可以设置,但接上电机却没反应。

网友E:
还有就是如果刷simonk:tgy.hex,电调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搞明白那个错误的意思了。原来是芯片识别字不匹配,是熔丝错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新的问题 ...

接电机上电完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如果刷simonk:tgy.hex,电调可以正常工作。

那就是固件没搞对,BlHeli的固件必须硬件一模一样,simonk的适用性强一点。

网友E:
是的接上电机、电池和接收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要怎么查询那个软硬件适合自己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接上电机、电池和接收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要怎么查询那个软硬件适合自己的电调?

如果你有详细的型号和图片,发上来看看,我看有没有……

网友E:
是在淘宝网上买的:
XXD 新西达 HW30A 无刷电调 电子调速器 兼容好赢程序性能描述:转速上限,2极内转高达80000转,12极外转26800转,14极外转23000转。
8KHz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自动油门适应,适合更多遥控设备。
使用BEC,MCU分离电源供应,工作更稳定。

网友:
后面的全是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在淘宝网上买的:
XXD 新西达 HW30A 无刷电调 电子调速器 兼容好赢程序性能描述:转速上限,2极内转高达 ...

这个没有外部晶振,BlHeli是工作在16Mhz下的,熔丝CC3F也是指定了外部晶振,所以片子就没反应了,这个不用刷BlHeli了……

其实你应该可以看出来,所有可以刷BlHeli的电调,即使小到6A.7A的,都有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