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乐天电调和飞腾电调那个好用

楼主(2015-01-14):
各位师傅 您好! 配置如下:我的是飞越690,nazav2, 电机是,郎宇x4108 380kv 电调是乐天40a 桨是1238,电池6s。之前我一直在用飞腾40a电调。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后来有一个电调坏了,于是我就换成了乐天40a的。现在觉得电调怪怪的!第一是,通电后只有一声 滴~ 第二是 我觉得动力好像没有以前的飞天的强! GPS模式下悬停油门不是太稳! 请问,会不会是我个人的错觉 还是不习惯?或者是乐天本来就没有飞腾的好用?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乐天好用还是铂金好用~纠结要不要换

网友A:
个人赶脚,乐天的响应速度要高于飞腾。要替换,4个都换。只换一个,造成这个和另外3个响应速度不均衡,所以操作怪怪的,不怎么稳定。

我以前也有这个疑问,后来排除电机问题,发现乐天还是和飞腾不相上下,响应速度还比较高。还可以啦。

网友B:
乐天是好盈专门为多旋翼设计的。硬件跟铂金差不多。但是软件是特别为多旋翼优化了的。飞腾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C:
老大你的配置算顶顶顶的,gps模式观察的以漂移为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赶脚,乐天的响应速度要高于飞腾。要替换,4个都换。只换一个,造成这个和另外3个响应速度不均衡,所以 ...

你好 我就是六个一起换的,感觉没有飞腾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天是好盈专门为多旋翼设计的。硬件跟铂金差不多。但是软件是特别为多旋翼优化了的。飞腾没用过,不好评价 ...

可能是个人感觉问题,在适应适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的配置算顶顶顶的,gps模式观察的以漂移为主哦,

在GPS模式下就是会上下跑动,左右倒不是太明显。

网友:
我用乐天,响应速度比飞腾快,很明显

楼主:
请问大家,我的电调通电后就只会响滴的一声,请问这样对吗?电调设置是不是应该设置成默认?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那位师傅用过吗?

网友D:
有钱就是任性!飞腾和乐天随便换,还一换就是六个。。。20A好盈天行者用到扎带磨破皮的悄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就是任性!飞腾和乐天随便换,还一换就是六个。。。20A好盈天行者用到扎带磨破皮的悄悄飘过

因为是不能用了,所以才换!要不然损失会更大。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的乐天电调这样简单,只有一声,是不是正常! 请各位指教

楼主:
现在情况是,通电后只会发出 “滴”的一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C:
我是早期的没用乐天的,如果讯号声提示后,油门响应没问题,那不要纠结了。
你的配置算很高了,如果考虑效率,建议桨可以加到15.。。LZ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早期的没用乐天的,如果讯号声提示后,油门响应没问题,那不要纠结了。
你的配置算很高了,如果考虑效 ...

改机架可没办法用到15寸~~~~最多13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早期的没用乐天的,如果讯号声提示后,油门响应没问题,那不要纠结了。
你的配置算很高了,如果考虑效 ...

谢谢!我现在也打算换桨了。就是在想15寸会不会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机架可没办法用到15寸~~~~最多13寸~~~

你好 谢谢指教!我没有打算改机架,就原用这个机架了。

网友F(2015-03-30):
楼主最主要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回答。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我和你一样,也是飞腾换的乐天。上电响一声怪怪的。机器装好了不敢试飞。电机都能正长运转。

网友G:
樂天比其他的都好太多了.但第一要設油門行程,第二最好設進角.
以前用那些鉑金,BLHELI的,都不及樂天的好,最簡單同一機急收油門下來已很明顯.樂天差不多不搖.飛騰就更不用說,差點想反機.

网友H:
乐天不错的,专业的多旋翼电调,比飞腾40a轻很多,飞腾也不错,不过是固定翼用的,比较重,响应还是乐天好一些!是不是油门和进脚没有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