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d7e遥控器

楼主(2015-01-14):
怎么设置到四轴 要不要刷固件   怎么对码 我是收的2手的原来他是玩直升机的我买了个601接收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我现在是D7+601接收+NAZA LITE飞QAV 250.你的D7E也是可以飞的!

楼主:
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D7+601接收+NAZA LITE飞QAV 250.你的D7E也是可以飞的!

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去官网下个说明书

http://shop.walkera.com/productinformation/ProductManual/DEVO7E_Manual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个说明书

http://shop.walkera.com/productinformation/ProductManual/DEVO7E_Manual_CN.pdf

听说d7e飞cc3d是不是要改动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d7e飞cc3d是不是要改动过啊

没用过华的控

网友C:
不用改啊 直接接接收机就好了 用固定翼模式 地面站里面可以设置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啊 直接接接收机就好了 用固定翼模式 地面站里面可以设置通道的

那3断开关那

网友C:
你的控改过了没有?改了才有,要不只有两个两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改过了没有?改了才有,要不只有两个两段开关

没改两段够用吗

网友C:
两段可以搞四个模式出来 你觉得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段可以搞四个模式出来 你觉得够用就行

d7e遥控rx601接收机 遥控距离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