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图传很热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15-01-14):
以前没玩过
FPV
,前两天买了一套
图传
设备,测试,刚连上
电池
一会,图传就很热,那个连接天线的SMA接头摸着都有点烫手,请大家说说,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发热是正常现象,只是发热多少快慢的问题。如果发热特别快的话就不正常了,说明它的功耗特别大,芯片不烧坏的话,电池也会很不耐用,都被它发热用掉了

楼主:
DAL TX600 5.8G 600MW发射机

网友B:
我的欧姆威的也是发热很大,也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C:
我欧姆威也是,天线接口的金属烫手

网友D:
我的也是很烫手~

网友E:
哪款不怎么热,又便宜

网友E:
那有些都没带风扇的不是要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