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请教,关于D板3D机舵量问题!

楼主(2015-01-14):
各位前辈,我使用的是天7控,初次接触3D机,在此想请教下关于D板3D机舵量问题!即:副翼大小舵量、升降舵量、方向舵量各是多少?越详细约好~~~谢谢啦!

网友:
是什么机机啊!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不好意思,d板当然固定翼了,要设到舵面大约偏转50度,尤其方向舵,不然吊不了,副翼可小些,重要的是螺旋桨尽可能低转速,这样飞机速度低但有舵效

网友A:
飞机只要够轻很好飞,自己可以试着调整,也没有固定数据,方向舵够用就行,动力够强但速度够低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只要够轻很好飞,自己可以试着调整,也没有固定数据,方向舵够用就行,动力够强但速度够低就好

谢谢你的回复~~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