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试飞感受

楼主(2015-01-14):
下雨天还是忍不住在家试飞了下,发现有个问题,我是银燕2204配6045,起飞670g,悬停2分钟落地,摸电机有点热,不烫,以前不管飞450还是550不管飞多久电机都还是冷的,所以换了5030试了下,悬停一块电,大概8分钟的时间吧,下来电机还是凉的,现在开始纠结到底用哪个桨呢?5030起飞油门要比6045高10%左右,显然6045效率更高,但是发热的问题让我很忐忑啊,求助帮忙解心中疑惑~另问下天7怎么设置时间?说明书没有写,谢谢

网友A:
天7貌似没有可以设置时间提醒的功能~

网友:
你问的设置时间指的是定时器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5040或5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貌似没有可以设置时间提醒的功能~

有啊,我在用

网友:
6045桨放心用,电机使用时微热的状态是效率最好的,说明此时电机处于较合理的工作状态,温度能控制在40-45度间是最好的
比室温高出约为25-30度是正好的,和电脑差不多.你这重量和电机的参数比差很多呢,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求教程!!!因为这个功能 我差点想换控!!!我就知道天8有~

网友B:
2204到底配多大的桨才是最好的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因为这个功能 我差点想换控!!!我就知道天8有~

同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因为这个功能 我差点想换控!!!我就知道天8有~

天七在第十四项里有个定时器的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因为这个功能 我差点想换控!!!我就知道天8有~

设置里有定时功能,有几分钟倒计时滴滴响提醒和正常计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七在第十四项里有个定时器的
你看下

好的!我去看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因为这个功能 我差点想换控!!!我就知道天8有~

呃,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功能,定时器里面设置不是很清楚吗?可以通过油门、开关、开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功能,定时器里面设置不是很清楚吗?可以通过油门、开关、开机控制

呃...我设置的7分30秒 油门控制 位置 上0.00%  这个百分数没办法修改~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去看看  谢谢

很好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4到底配多大的桨才是最好的效率呢?

6045桨没商量的

网友:
设置的7分30秒 油门控制 位置 上0.00%  这个百分数没办法修改~怎么破~

网友:
上3叶 6045如何

网友:
3叶只能是5寸桨了
多了一叶电机抗不住的

网友:
5寸也是好的,不知道和2叶的比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七在第十四项里有个定时器的
你看下

不是定时器,是时间设置,北 京时间

网友E:
手感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定时器,是时间设置,北 京时间

没有时间的
上边显示的不是北 京时间
那是计时时间只能清零的

网友C:
右上角是计时间,也就是开控它就加时间,右下角的是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是计时间,也就是开控它就加时间,右下角的是定时间

怪不得,估计太巧了,刚才北 京时间和定时器真好差不多时间,所以看成时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