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精灵VISION飘忽不定,显示的高度和距离不准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14):
十二月份入手一台精灵VISION练习一下,头几次还好,距离和高度和目测的差不多。最近两次相距甚远。
每次起飞前都校准指南针的,还没起飞就显示高度有五米多!!飞起来后,飞行器离我不到两米,APP上面显示有七八米,放杆的时候还飘忽不定。。。才飞过十次左右,没炸过机。
这是这么回事?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我的从来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从来没准过

那你玩穿越吗?

网友B:
只是参考用一下

楼主:
听说是天气不好的原因。。。

网友:
高级校准啊

网友:
估计是GPS受到干扰比较严重,可能是产品质量管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