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ER9X 发个新帖子

楼主(2015-01-14):
自制mini ER9X的新板子今天收到了,弄了一天发现还有点小问题,首先lcd的ffc插座买反了,本该买上接触的买成下接触了;不知道是不是拼版是出了问题每块大板上都有3块小板出现了短路的地方,直接报废1/3;焊好后发现供电留的三针接头的VCC跟其他的VCC之间有几百欧的电阻,pcb文件里面察看是对的,实际板子上哪出了问题明天再检查了.今天只是刷入程序,调整了lcd接口的电阻,把lcd点亮了,菜单操作的按钮焊了跟飞线做测试.明天去学校拆个旧控把摇杆开关那些都接上继续检查,但愿不要有更多出错的地方.

另外,新发个帖主要是求推荐尺寸小些的显示器,lcd或者oled.现在用来测试的是去年学生买的er9x的大板带的lcd,尺寸都有我做的板子的3倍了.我现在这个板子的尺寸是31mmX27mm,求推荐个差不多的.

网友:
顶起,强势插入,围观。期待战果。

网友A:
想问下用小尺寸的显示屏的话显示屏驱动是重新写了的吗?貌似官方固件是支持128*64的,楼主打算用多小的?最后一张图片显示屏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用小尺寸的显示屏的话显示屏驱动是重新写了的吗?貌似官方固件是支持128*64的,楼主打算用多小的?最 ...

还是用12864的,原来有看过用0.96寸oled的,但是淘宝没找到合适的,所以发帖问下,有知道的站内短信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12864的,原来有看过用0.96寸oled的,但是淘宝没找到合适的,所以发帖问下,有知道的站内短信下吧

驱动代码怎么解决?另外太小能看清吗?

网友:
192*64的?
12864I -6 54X50液晶?
12864液晶屏,尺寸35*31.4*2.95mm,SPI通讯接口?
0.8的O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12864的,原来有看过用0.96寸oled的,但是淘宝没找到合适的,所以发帖问下,有知道的站内短信下吧

不懂,密切关注中。。。。。。

网友:
楼主,我又来学习了

楼主:
前两天拆了个坏了的6EX,把做的ER9X飞线焊上去,刷的opentx的固件,基本的功能都测试了,没有大的问题.就是在焊接过程中发现一些AD10软件自动布线留下的一些缺陷,还有就是引出接口都是用的1.27mm的排针,焊接起来真心累人,比焊板子上0603的元件还累.其间的过程就没有记录了,全是用的一个颜色的飞线,自己都好几次弄昏头.

暂时不会有更新了,要重新布置下板子,看能不能把接口都换成2mm的排针,以后实际使用时方便些

网友:
折腾就是一种乐趣,顶

网友:
顶顶失业大神,上次买了零件打算照你的帖子DIY 433的,结果买的FTDI怎么焊都没法输出3.3V,给我反复焊报废了,郁闷,又去买针脚切换电压的版本去了,ER9X板子做起来这么麻烦呀,要顶一下,家里还有个ESKY 0404的遥控,等着你的板子改ER9X呢,顺便连433一起集成进去算了,我也懒得买板子焊了

网友B:
淘宝上有人买mini板的。我就买了一个配的OLED屏感觉还不错。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5066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人买mini板的。我就买了一个配的OLED屏感觉还不错。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 ...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然后问卖家,几个月内问了好几次都没货。才决定自己做的

楼主:
新的板子已经画好了,接外围的摇杆开关那些改成用1.25mm的SMT插座并按功能进行了重新分组,插头买压好的用,这样外围接线更容易操作.不过最近手头紧要优先别的地方用钱,这个项目只有暂时推迟,等单位年终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然后问卖家,几个月内问了好几次都没货。才决定自己做的

可能因为那个卖家也是业余自己玩的。所以不经常做吧你做的PCB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你选的板厂太差了呀?质量不过关呀。遥控器这东西还是找正经点的厂家做PCB吧,要不工作不可靠可是不敢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因为那个卖家也是业余自己玩的。所以不经常做吧你做的PCB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你选的板厂太差了 ...

上次作的板已经可以用了,就是外围的摇杆那些的接线焊接起来很不方便,甚至可以说是困难,另外还有一两处自己绘图时出错的地方,所以又重来一次

楼主:
又把新版打回来了,修改了外围摇杆开关的分组并把原来的排针排母改成SMT的插座了.上图:
首先就把128a和ISP焊上,修改熔丝FF,C1,FF.然后刷上固件.

然后焊上了lcd相关的元件,通电看看能点亮不.

全黑,侧着光看看

能看到点影子,单片机工作正常,等接上菜单按钮那些就可以调整了.
把其他的元件焊上去

今天暂时先到这里了.

新的板子为了方便安置SMT的插座,尺寸比原来大了不少,现在的尺寸是33mmX42mm.不过焊接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等接外围的时候也更容易

网友:
楼主,我最近找到了一个12864的小的液晶屏,通常在这个尺寸上,ST7565只有串口,但是这家做出了并口。尺寸很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64658643

外型尺寸:40.0×34.5×6.0

网友C:
另外这个板子有3个地方值得注意:1,过孔。尽量采用可靠的过孔工艺,我买了个板子,过孔很小的哪种,结果很多过孔就不通。
2.电池电压检测不准确,也不知道那个板子是怎么做的,我现在自己搭的板子,电池电压检测很准确,用的FS9的电路。
3.背光自动控制,买的那个板子背光不能控制,我现在搭的电路,用论坛上的电路,很容易就能控制背光了。但是背光关闭的时候,背光还是有微微发亮的现象。用的BS170场管+470欧电阻。

网友:
希望楼主能注意这3个方面啊,我不会PROTELL,自己开不了板,郁闷。

网友C:
那些输出,最好不要用插座。即使用镀金的插针,时间长了也会接触不良。过去的老控,基本都是焊接。何况现在的插针还都不镀金。如果一旦因为接触不良导致失控,后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板子有3个地方值得注意:1,过孔。尽量采用可靠的过孔工艺,我买了个板子,过孔很小的哪种,结果很 ...

我现在打回来的板子过孔好像还都没问题.另外我做的mini板都没考虑电压检测和背光的问题.计划是拿来装ps2手柄之类的小壳子,室内飞飞小飞机的.电源用1S的锂电.背光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输出,最好不要用插座。即使用镀金的插针,时间长了也会接触不良。过去的老控,基本都是焊接。何况现在 ...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现在的板子测试好过后实际使用时不焊插座,直接把线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现在的板子测试好过后实际使用时不焊插座,直接把线焊上就可以了

现在我基本上对买的板子从失望到绝望。除了上述问题,还有布线的BUG,导致元件安装还要飞线,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现在的板子测试好过后实际使用时不焊插座,直接把线焊上就可以了

如果是给PS2手柄外壳使用,焊接的话,选择线是个问题啊。线粗了不行,线细了也不好。更何况现在买的板子带的线是个渣啊。

网友:
室内飞小飞机,我觉得还是用大遥控手感好啊。小遥控完全木有手感。我一个司马X5C板子做的微型四轴,开始用的小遥控,后来直接改成大遥控,手感巨好,悬停无压力。一句话:鸡可以小,控不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给PS2手柄外壳使用,焊接的话,选择线是个问题啊。线粗了不行,线细了也不好。更何况现在买的板子 ...

我自己这样折腾来自己玩相对要好些了,又打发了时间,自己做的东西有很多问题处理起来也更简单些

网友(2015-02-13):
顶顶更健康,顶开源控

网友(2015-03-30):
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D(2015-05-25):
请问4066为啥没放啊,你是怎么实现ppm 输出输入的。请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4066为啥没放啊,你是怎么实现ppm 输出输入的。请教啊?

4066有个作用是用来判断教练口是否有插头插入之类的,然后切换输入输出接口功能.没有4066也可以直接把信号接进去的,网上的电路图上有标出来ppm in和ppm o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