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鹰眼云台为什么插上3S电就嘨叫?但运转却是正常的?

楼主(2015-01-14):
我的鹰眼云台为什么一插上3S电池就有刺耳的嘨叫声出来?然后轻碰云台架有轻微的振动感,感觉像是横滚电机出来的振动.
但运转却是正常的?把机架前后左右倾斜云台都能保持水平状态,这啸叫声哪里出来的?是怎么产生的?有问题吗?

网友:
调参里改

楼主:
调参里改哪里?这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调参软件有的取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里改哪里?这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调刷新速率为高就好了 手边没有电脑 没法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刷新速率为高就好了 手边没有电脑 没法发图

是我的刷新率太低了?我轻碰云台架有轻微的振动感,感觉像是横滚电机出来的振动

网友:
调参把电机功率调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的刷新率太低了?我轻碰云台架有轻微的振动感,感觉像是横滚电机出来的振动

不是 是有项调刷新的 只有低和高两个选项 算了 你把调参软件第二页发个图 我给你指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的刷新率太低了?我轻碰云台架有轻微的振动感,感觉像是横滚电机出来的振动

啸叫和电机功率无关

网友:
重心没调试好

网友B:
啸叫是因为电机高频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传入人耳引起鼓膜振动,在人耳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听觉器官,最后刺激听觉神经,听觉神经将冲动传到大脑听觉中枢,最终引起听觉。所以你就听到了啸叫省。

网友:
12楼正解,改成HIGH

网友:
啸叫声是什么声?

楼主:
感谢科普,我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啸叫是因为电机高频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传入人耳引起鼓膜振动,在人耳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听觉器官 ...

把PWM频率改成高就能解决电机高频振动的问题?啸叫声也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PWM频率改成高就能解决电机高频振动的问题?啸叫声也就没有了?

是的,啸叫声是8K的频率,改成高32K频率后人耳就听不到了。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