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5 问题

楼主(2015-01-14):
请教 4225 690  上6S电池  能飞吗?   手上就有6S电池 ,需要配多少 有朋友试过吗?

网友:
6S应该没事,如果配12,绝对烧了,感觉动力太强,所以只能减小桨的尺寸,可以配8寸,峰值转速可能会过万,要是你机子2公斤多,悬停转速估计得五六千吧,你觉得效率会怎样呢

网友:
不行吧 你的KV太高了·~·

网友:
这貌似要先看电调同意吗

网友:
关键看电调,电机怎么都好说

网友A:
图中电调应该是好赢铂金30A 能支持6S 上6S 电不是问题
我的4225能支持6S 但KV值是390 陪1238桨 你的KV多大?是690KV?
这个KV用4S 电比较好

网友:
最好还是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电调应该是好赢铂金30A 能支持6S 上6S 电不是问题
我的4225能支持6S 但KV值是390 陪1238桨 你的KV多 ...

对,690 ,郁闷都配不好 ,还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690 ,郁闷都配不好 ,还得买

690KV用4S电 配1238桨 效率不错的

网友:
4S不一定就比6S效率差,毕竟电池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