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转wifi模块在安卓和苹果系统下的延迟对比

楼主(2015-01-14):
平板和手机越来越多,随身携带,而且分辨率高,亮度高,都为一般显示屏所不及av转wifi模块还是有很大的实用性
在某宝的av转wifi模块的介绍中都普遍有这么一句,安卓系统下延迟少于200毫秒,苹果系统100毫秒,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用实验来说话

首先是av转wifi模块,某宝最常见的型号和很常见rc805接收,发射是2w,频道用的是5

据开始前的测试数据得知,直接从摄像头的av信号经过图传--接收--显示屏,延迟大约0.1秒
这里就没图,前几天做的测试,图被删了,囧,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被测试的安卓平板和ipad都安装wifi avin软件,为本次测试的软件
首先,是安卓平板的测试,该安卓平板为四核,2g内存,属于目前较为主流的配置,应付一般手游没问题,右手边的联想手机为“原始信号源”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出,平板接受到的图像比原始信号要延迟0.4-0.5秒左右

下面是iPad air的测试,同样右边是手机作为原始信号源

从上图可以看出,平板接受的信号要比原始信号,延迟0.2秒

结论,使用该av转wifi模块,使用苹果系统的软件,延迟将会有所下降

网友:
技术贴 打算入手AV转Wifi模块了

网友A:
这种测试时间多少是知道了,能否来个视频,左右晃摄像头,看看wifi显示与真实的感觉有多少,单单凭借时间相差多少,没啥感觉

网友B:
可以尝试距离稍微远一点点儿,再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距离稍微远一点点儿,再看下效果。

我这个是接在图传接收上的,传输距离与图传有关,与模块就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时间多少是知道了,能否来个视频,左右晃摄像头,看看wifi显示与真实的感觉有多少,单单凭借时间相 ...

如果是用苹果的那个,0.2秒的延迟相比原来图传0.1的延迟,个人没有感觉到有视觉的差异

网友:
果然还是有钱人的玩具啊!! 买个苹果都顶上装两架飞机了! 什么时候能用电脑无线接收这个视频信号再放出来、电脑性能更强大,估计延迟更慢、

网友:
有没有人测试过USB视频采集卡的延迟速度啊、、、这个才是比较实在的唉、

网友:
android的多媒体流貌似是经过gui层包装的,ios的估计沿用了osx的架构,用的quicktime的模块直接内核输出的。。。

开发苹果平板的外设需要认真,产品需要交提成,所以买i1的话,呵呵,叫了果子多少税了。。。

最好还是用linux内核直接开发,用ti的方案做单独的数字图传。。呵呵呵。

网友C:
能问下楼主的苹果是哪一款吗? 同学有不用的Ipad 2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下楼主的苹果是哪一款吗? 同学有不用的Ipad 2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我用air
不过能装软件,连上wifi都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ir
不过能装软件,连上wifi都应该能用

土豪玩家、、、、、我在考虑买个二手的IPAD2来当显示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