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知道14SG设置APM的6段开关

楼主(2015-01-14):
哪位大大知道14SG设置APM的6段开关,小弟失手入了一个APM现在弄6段开关已经接近崩溃~~~~~哪位大大知道的教小弟一下啊哈

网友:
你在说啥啊,这论坛里/外面国外的都有说明噢。想贴pdf不成,楼主搜吧。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是用两个拨杆开关把行程分开呢,还是用一个旋钮弄6个档位用语音播报呢。。。貌似语音智能用地平线和凯瑞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是用两个拨杆开关把行程分开呢,还是用一个旋钮弄6个档位用语音播报呢。。。貌似语音智能用 ...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six-modes/
中文的,请你自己控选择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six-modes/
中文的,请你自己控选择去看,

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发射机上需要输出6个档位,用两个拨杆错开输出电平用同一通道,还是用一个旋钮

网友:
嗯,不好意思误解啦!
我就按教程选SF/SE组合成6个开关。
会有误差,就调中立点(sub trim),一定能做出6段。
旋钮比较不实用。

网友C:
lz你说的是混控吧?

我明天给你教程,我也是apm~futaba14

网友:
论坛有帖子    自己找下

楼主:
论坛的有点没看明白啊哈

网友:
我的设五模式,二个三段开关SE SA,顺序设换,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说的是混控吧?

我明天给你教程,我也是apm~futaba14

好的嘿嘿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仔细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嘿嘿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仔细的教程

我先给你一个帖子,你先看看,不会再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5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给你一个帖子,你先看看,不会再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 ...

我就是指知道这个帖子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指知道这个帖子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的

我也是看看一下这个帖子搞定的,
那我改怎么跟你说呢!呵呵。

或者说,你现在是那一半没有搞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看看一下这个帖子搞定的,
那我改怎么跟你说呢!呵呵。

我是按照他说的下来遥控器里的界面和他一样了但就是没有混控

网友D:
要看详细点的教程可以去优酷上查找FUTABA T8FG设置六档玩A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详细点的教程可以去优酷上查找FUTABA T8FG设置六档玩APM!

谢谢~相当有用~看了视屏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