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可以连,GPS,ipad地面站,和,大疆图传吗

楼主(2015-01-14):
Naza-M lite可以连,GPS,ipad地面站,和,大疆图传

网友:
不行!無法擴充

网友A:
谁说不可以,现在LITE可以刷机后变V2了

网友:
可以的,把V2的固件刷进去,毕竟lite和V2的硬件其实完全一样的

网友:
以前是不行,直到把lite升级V2固件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可以,现在LITE可以刷机后变V2了

你沒看清楚問題嗎?lz要接地面站、請問lite有pmu嗎?

修正錯誤!刷機可以用gps模組
但沒有pmu無法接地面站.......圖傳與lite版無關可以安裝

网友:
图传应该无所谓,破解V2之后换PMU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沒看清楚問題嗎?lz要接地面站、請問lite有pmu嗎?
據了解!lite刷成v2後無pmu 連gps都認不了!
只能玩姿 ...

你的不行?我的刷了gps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沒看清楚問題嗎?lz要接地面站、請問lite有pmu嗎?
據了解!lite刷成v2後無pmu 連gps都認不了!
只能玩姿 ...

我也刷了,lite的GPS没问题。没试pm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沒看清楚問題嗎?lz要接地面站、請問lite有pmu嗎?
據了解!lite刷成v2後無pmu 連gps都認不了!
只能玩姿 ...

谁跟你说废了?我没pmu,但是GPS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也是同城网友测试好了我才刷机的。

网友:
不说刷v2的,lite本来就能接gps的,图传跟飞控没关系,地面站是要can口的,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