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磨车?

楼主(2015-01-14):
如题,是不是要玩汽油机的才能磨车呢?磨车是不是就是试调飞机的发动机呢?

网友A:
发动机出厂后因为人类的加工技术导致发动机气缸等运作部件会有小毛刺,缝隙,配合不好等问题,磨车就是低功率运作发动机使其各部分零件在初期运行中接触、摩擦、咬合的过程,有一定概率磨出金属屑是正常现象。

网友:
就像新买的汽车一样,要磨车。

网友:
上面的都解答了

网友:
需要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出厂后因为人类的加工技术导致发动机气缸等运作部件会有小毛刺,缝隙,配合不好等问题,磨车就是低功 ...

感谢大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