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帖】黑色Devention10/D10 天线改装(内附SUV刷机固件)

楼主(2015-01-14):
话说前两天RX1002的天线断了,X宝下单。所以顺便改了黑色D10的天线头。
1.下单。话说邮费比材料还贵!!

关键字:SMA-IPEX
2.拆机。6颗螺丝

3.天线固定位置的卡扣.2颗螺丝

4.拆除原来可以旋转的地方,LZ自己暴力拆除,不推荐!

PS:话说华坑的控做工还是不错的,看看内部的排线、焊接。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5.将转接线塞进去,一端卡上去即可,一端用热熔胶固定。

6.改装完成!(分别附上3DBi和5DBi的靓照,以后加功放也方便了)

知识拓展(来自度娘和论坛):1.IPX头和SMA头各有0.5db左右的衰减,看质量,差的衰减可能更大。
                                     2.天线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窄。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改装有风险,入手需谨慎!

网友A:
楼主不觉得改的不好看么。。。。

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坐沙发看!

您看到图片吗?我的手机客户端没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觉得改的不好看么。。。。

莫怪。。。

确实,可能你看惯了原厂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可能你看惯了原厂的吧!

主要是前两天看了一个改devo 7e天线座的。他自己打印了一个件

网友:
太高了点 应该多锯下去一点。  我是怕sma有损耗。改成焊接的了  、馈线本身也有衰减。从高频头到转接头 我一共留了大约2cm左右的馈线

网友C:
我也是黑10, 看人家的白10  2.7KM 還能控,自己的黑10 1.XKM 已經不成了...有點不爽.

但自己改就是怕损耗更大.

有沒高人指點一下白10跟黑10 在發射功率上有沒有分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前两天看了一个改devo 7e天线座的。他自己打印了一个件

你是说这个么? 我买错天线了。。低增益的那条天线接口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到图片吗?我的手机客户端没图片。

有图啊,就是小了点。

网友E:
我也改了的,能说由原来的200到现在的1km吗。。。不过我这个是个案,拆开后看原装的ipx头居然是坏的,怪不得这么近。华坑的质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前两天看了一个改devo 7e天线座的。他自己打印了一个件

有3D打印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的,能说由原来的200到现在的1km吗。。。不过我这个是个案,拆开后看原装的ipx头居然是坏的,怪不 ...

原来的ipx头没有用热缩膜固定,很容易在插拔中扯断,我也是这个原因才改装的。

网友:
有3D打印多方便啊

网友F:
刷控后,D|0的混控,楼主能不能出个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和黑色不一样,况且价格不一样啊。

好吧,,,外观看差不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控后,D|0的混控,楼主能不能出个贴子
http://pan.baidu.com/s/1mgxnDFE
(SUV大的D10最新固件)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原厂固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黑10, 看人家的白10  2.7KM 還能控,自己的黑10 1.XKM 已經不成了...有點不爽.

但自己改就是怕损耗 ...

黑色和白色遥控距离是不一样,看官网的数据也知道。建议飞固定翼、FPV加个功放,应该会好点。

网友G:
哎~~我的黑色D10最远飞过500多米...同一个地方有时候飞200多米失控有时候飞100多米失控...反正拧巴死了...

网友:
接受天线断了直接焊一个导线上去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有改.直接買現成的5DBI天線附有IPX头.直接插上

网友F:
黑色d10原来天线是多少dbi的?只换天线就能增大距离?和发射功率没关系?我看到某宝上有3dbi直接带ipex接头的,方便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色d10原来天线是多少dbi的?只换天线就能增大距离?和发射功率没关系?我看到某宝上有3dbi直接带ipex接头 ...

原装的也是3dbi的,改装天线只是为了加功放方便。传输距离和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不光光是天线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哎~~我的黑色D10最远飞过500多米...同一个地方有时候飞200多米失控有时候飞100多米失控...反正拧巴死了...
...

RX601 是不成的. 只有1002 及1202 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RX601 是不成的. 只有1002 及1202 可以.

就是1002 这个德行...601我是视野内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是1002 这个德行...601我是视野内飞的

今天剛剛飛了 3.3公里沒失控... 高度50米,后海飛行.

白D10 +白RX1002
TS8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剛飛了 3.3公里沒失控... 高度50米,后海飛行.

白D10 +白RX1002

昨天改了一下接收机天线的安装位置..100米高度飞出去1km...没失控..结果一掉头各种失控...看来H机架机身太大..对信号有很大的屏蔽...需要把天线价高...才能保证收信稳定

网友H(2015-03-14):
我收了了一个二手的D10 ,据说是想改天线没改成又焊回去了,今天拆开一看是又用了个线焊在原来的镀银线上。。。。。遥控距离少的可怜只有5M,,,要改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收了了一个二手的D10 ,据说是想改天线没改成又焊回去了,今天拆开一看是又用了个线焊在原来的镀银线上。 ...

拍个图片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剛飛了 3.3公里沒失控... 高度50米,后海飛行.

白D10 +白RX1002

请问楼主是深圳后海的?后海哪里有地方飞啊?????

网友I:
直接买个两瓦功放配四叶草天线,4km妥妥····

网友J(2015-04-27):
引用 楼主:
(SUV大的D10最新固件)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原厂固件哦{:1_61: ...

d10 SUV 固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直接买个两瓦功放配四叶草天线,4km妥妥····

发射不是三叶草么?

网友L:
咋看不到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剛飛了 3.3公里沒失控... 高度50米,后海飛行.

白D10 +白RX1002

没改装能飞那么远? 我也是D10控,但我没试过飞多远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发射不是三叶草么?

2.4G发射用四叶草,5.8G发射用三叶草,5.8G接收用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d10 SUV 固件

怎么?网盘链接失效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咋看不到图哈

不会吧?多刷新几次

网友M(2015-10-11):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这个么? 我买错天线了。。低增益的那条天线接口错啦!!!

STL模型文件能分享吗?

网友F:
白D10貌似不需要改。

网友F:
据说用wifi功放能达到10km以上(wifi的频率刚好是2.4g。)

网友D:
引用 网友M:
STL模型文件能分享吗?

文件在 thingiverse 网站上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在 thingiverse 网站上有了。

求关键字

网友N:
有没有白色D10原产固件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白色D10原产固件啊兄弟!

黑色和白色的固件难道不通用嘛?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