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AT9或10,请问SBUS如何接

楼主(2015-01-15):
打算入AT9或10,请问SBUS如何接?请有该控的朋友贴张照片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将接收机切换成S.Bus模式(紫色指示灯),用单线连接S.Bus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接收机切换成S.Bus模式(紫色指示灯),用单线连接S.Bus端口。
(58.32 KB ...

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接收机切换成S.Bus模式(紫色指示灯),用单线连接S.Bus端口。
(58.32 KB ...

对了兄弟,乐迪的控用下来好吗?没啥问题吧?

网友:
我飞多轴和固定翼,目前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