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换成4S电能延长多少时间

楼主(2015-01-15):
同样的4轴配置,原本是3S4000ma电可以飞12分钟,换成4S4000ma的话大概可以延长多少时间

网友:
不一定长,多了一个电芯,重量上去了,电机效率是否提高得比载这些重量更有效,未知。。呵呵呵转速更高,螺旋桨效率更低

网友:
转速更高桨效更低可不见得,因为电压高了和原来一样转速的的油门比例小了,电流反而更小

网友:
这个没测试过、我一直都是3S、我的配置可以上4S

网友:
我的6轴做过测试 3S5000 12-13分 ------ 4S5000 15-16分

网友:
大概增加百分二十这样

网友:
前提是你的电调和电机要支持4S,然后看荷载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
6楼说得差不多了,提高10-20的飞行时间,前提是整体负荷还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3S一下意见是合理负荷极限了,换成4S,飞行时间不会增加。

网友:
还得看电机,用上4S肯定重很多的

网友:
你报下配置,

网友:
买了两块4S。。。。。。。。。后来一想,还不如当初就用6S了。

网友:
多飞3分钟。。。

网友A:
硬件支持4S的话,可以多3-5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支持4S的话,可以多3-5分钟吧

电调飞腾30A支持4S,电机飓风2810KV900 也支持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