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3标定转速的具体过程………………

楼主(2015-01-15):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有错误的话求指出
出厂默认是40%油门启动,在标定后就能够以正常行程启动,(如果40%油门以下就熄火岂不是要炸了)。
设置卡选精灵保存模式,在0螺距50%油门下转11秒,收油拔电,电调就保存了当前转速,以后在40%油门以上就进入定速模式。

问题是实行以上过程后,电机仍要40%以上才能启动,低于40%就熄火,这是没有标定成功的意思嘛?
两个电调、两台灰机都试过了,油门线从连飞控换到直连接收机,都不行。。。。。。。

求解……

网友:
定速油门40%以上生效,改油门曲线为直线才体现定速功能

网友:
定速的意思你没理解透,是随着飞行时电池电压的下降,油门保持在同一高度时,电调通过内部控制使电机转速尽量不变

网友:
以获得一致飞行手感,不至于感到电机转速较刚开始时慢

网友A:
新手不建议用定速,要通过idle切换油门曲线,从normal斜直线改为直线,如65-65-65-65-65或75-75-75-75-75等,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定速精灵和存储模式要求油门在40%以上才生效,建议新手用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5%油门就起动哦,但也可用设置idle油门为直线来达到伪定速效果(油门动只有螺距动,但随飞行时间延长电池电压下降,电机转速会下降,这时要想悬停什么的油门就要加大,手感就不一致了)

楼主:
感谢ls几位
因特殊需要得用定速,照大家的说法还有几个疑问:
11秒标定的转速和idle下油门的转速是否冲突?例如标定是50%油门,idle是直线75%,以哪个为准呢?
另:如不想切idle嫌麻烦的话,能不能直接在idle模式下起飞?有没缓启动效果?油门会不会突然爆转?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建议用定速,要通过idle切换油门曲线,从normal斜直线改为直线,如65-65-65-65-65或75-75-75-75-75等 ...

你好马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ls几位
因特殊需要得用定速,照大家的说法还有几个疑问:
11秒标定的转速和idle下油门的转速是否冲突 ...

因不同的遥控摇杆所在位置被设定为不同的脉冲宽度,所以电调要记录你的遥控在中点处时对应的发射的脉冲宽度,for example:FUTABA是1520us,JR是1500us。然后不是还有个最大油门设定吗,这是让电调记录油门最大时的脉宽,如1920us或1900us等,然后根据对称原理,电调也就知道你油门在最低时的脉宽,如1120us或1100us。标定的50%的意思就是让电调记住你遥控的中点位置,idle设置为75%时,电机当然会按最大转速的75%转了。可以在idle模式下起飞,有缓启动功能,但你知道此时油门放在哪吗?新手不建议直接在idle模式下起飞,飞3D用定速,最好有normal模式。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不同的遥控摇杆所在位置被设定为不同的脉冲宽度,所以电调要记录你的遥控在中点处时对应的发射的脉冲宽 ...

据说idle曲线从第二个点开始是直线就行?否则飞机落地还要切回正常模式或者打熄火开关吧
只是飞航线,螺距是-3,6,12,idle起飞照常打油门杆可以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idle曲线从第二个点开始是直线就行?否则飞机落地还要切回正常模式或者打熄火开关吧
只是飞航线,螺 ...

对的,要切idle的,新手切回normal时把握不好油门容易使飞机突然上升或下降,切熄火又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你说的飞航线应该可以这么干吧0-60-60-60-60,或是更高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要切idle的,新手切回normal时把握不好油门容易使飞机突然上升或下降,切熄火又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

很感谢
我飞450和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要切idle的,新手切回normal时把握不好油门容易使飞机突然上升或下降,切熄火又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

我突然想到个问题,我能不能正常模式直接0-60-60-60-60呢?
不理那个idle模式?
定速是不是只认idle模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据说idle曲线从第二个点开始是直线就行?否则飞机落地还要切回正常模式或者打熄火开关吧
只是飞航线,螺 ...

还是说normal模电调在40%油门以下一定会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idle曲线从第二个点开始是直线就行?否则飞机落地还要切回正常模式或者打熄火开关吧
只是飞航线,螺 ...

那你设置负螺距有什么用,你怎么降落?熄火降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个问题,我能不能正常模式直接0-60-60-60-60呢?
不理那个idle模式?
定速是不是只认idle模 ...

可以啊,就是normal模式,0-60-60-60-60中的60-60-60-60就体现了定速功能,这里的idle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预设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normal模电调在40%油门以下一定会熄火?

normal在油门低于40%会熄火了,你可以尝试在normal下设置不同的油门曲线,如0-65-65-65-65或0-70-70-70-70等,也可以用油门idle设置三组这样的曲线,找到适合自己的,注意要配合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al在油门低于5%才会熄火了,你可以尝试在normal下设置不同的油门曲线,如0-65-65-65-65或0-70-70-70- ...

我试试看曲线0-60-60-60-60
用负螺距降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曲线0-60-60-60-60
用负螺距降落

电调上设置为定速,油门低于40%会熄火;电调设置普通直升机模式,油门5%会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设置为定速,油门低于40%会熄火;电调设置普通直升机模式,油门5%会熄火。

你好。。。我油门设直线,电调设普通模式,那有没有定速效果呢?跟非定速电调相比呢

网友:
qq上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油门设直线,电调设普通模式,那有没有定速效果呢?跟非定速电调相比呢

伪定速,跟非定速电调一样,随飞行时间延长,电池电压下降,大桨转速略有下降,拿悬停来说就要稍微提高油门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配合的),但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