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出问题了,请帮帮忙!

楼主(2015-01-15):
朋友的12FG出问题了。电池是8.4V 接上电池后就低压报警,显示只有6.6v。我想应该是电源控制模块出了问题,请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換個電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電池看看˙˙˙

没有,不是电池的问题。
6.6V低压报警,电池是7.4V锂电池满电!

网友B:
你测量电池空载电压是多少?装到控里面开机后带载电压时多少?如果带载还是8.4V满电,那应该是控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如果带载确实是6.6V,那要进一步测量。。这个必须你自己先测量,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电池空载电压是多少?装到控里面开机后带载电压时多少?如果带载还是8.4V满电,那应该是控的电源部分 ...

谢谢你,等会就弄!

网友:
好像不能用锂电池!

网友C:
这个控 我一直用锂电池 两节 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 我一直用锂电池 两节 刚好。

是的,都是用的7.4V锂电池的,但出问题了。显示6.6V 报警了。以前显示8.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用的7.4V锂电池的,但出问题了。显示6.6V 报警了。以前显示8.4V的!

我原来有一台6EX 也这样,后来直接整个主板换了,,就正常了。汗,看来 FUTABA不是个例啊。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D:
1 x Futaba 12FGA 发射机
1 x 7.2V 1700mAh NiMH 发射机电池
1 x RX/TX 电池充电器230V
1 x R6014HS 接收机
1 x 开关线
1 x FUTABA设备挂带
1 x 说明书

用镍氢电池试试?试试电池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x Futaba 12FGA 发射机
1 x 7.2V 1700mAh NiMH 发射机电池
1 x RX/TX 电池充电器230V

这个控是接2S 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