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轴承套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苦逼学生党。终于考完试。能好好调调飞机。
飞机震动有点大。昨天用排除法排除。别的没问题。就是尾巴在安上尾轴承套的时候出现非周期性高频震动。用手触摸。觉得震动来源是尾轴承套里的轴承挂啦。
敢问各位前辈这个轴承怎么换啊。
小弟先行谢过

楼主:
就是图中的这尾轴承套

网友A:
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蟹爪到桨夹的连接虚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蟹爪到桨夹的连接虚位问题吧~

额。。这个虚位能造成高频震动么。把手放上去直接震的手麻。。

网友B:
滑套里面的轴承吗?滑套拆下来就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套里面的轴承吗?滑套拆下来就开了啊。

谢谢前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那个尾波箱也是 ,震动到手麻.......买的是垃圾便宜货,后来换了一个飞越的就好了。
话说那个直接买 ...

额~~能换就换~嘿嘿~光买个这~还不够邮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能换就换~嘿嘿~光买个这~还不够邮费呢~~

你先检查尾轴弯没,还有尾波轴承是不是坏的。滑套里面的轴承应该很少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检查尾轴弯没,还有尾波轴承是不是坏的。滑套里面的轴承应该很少坏。

前辈你好~我只装尾轴全油门~不装旋翼头~全油门有很小的震动~装上图上的那一套之后就震得手麻~应该不是尾波轴承和尾轴的问题~~
谢前辈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只装尾轴全油门~不装旋翼头~全油门有很小的震动~装上图上的那一套之后就震得手麻~应该不是尾 ...

轴承的好坏不是看震动,而是用手去转,感觉有沙沙的感觉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好坏不是看震动,而是用手去转,感觉有沙沙的感觉就是坏了。

这样啊~受教了~~再次感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受教了~~再次感谢前辈~

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虚位能造成高频震动么。把手放上去直接震的手麻。。

检查尾翼的双桨、平衡,中联变形~

网友:
会金鱼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