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直升机锁尾

楼主(2015-01-15):
请教大拿们,用Pixhawk和Apm调试直升机区别大吗?我现在用的PixHawk在玩直升机,都调试好了还没有试飞。有两个问题需要确认一下:
1,您在玩Apm直升机的时候遥控器用的是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
2,如果是直升机模式,那第五通道的锁尾感度需要设置吗?如果是固定翼模式,直升机的锁尾感度在哪里设置的?
我现在看了一下直升机,尾巴是有修正的,而且方向正确,但为什么跟其他无副翼系统的修正不一样呢,一般的无副翼修正是说动尾巴的时候会修正,但一停下移动尾巴滑块也就不动了。但我这个Pixhawk现在是移动尾巴有修正,但一但停止移动尾滑块就回到中立了呢,这样能飞吗?

网友A:
照你的描述有点像非锁尾模式,有动作修正,没动作回中,在你飞的时候辅助修正,但是你还是需要手动不停修正,尾巴顶不住方向,只是让尾巴修正起来更容易。。早期的陀螺就是这样,因为锁尾算法那时没有或者只掌握在高端品牌手里,不像现在已经普及锁尾陀螺,非锁尾模式有的陀螺可选,但是基本没人用了。
当然还是懂的和用过APM的人详细结实吧,也许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B:
同问   这个我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
用这么强大的开源飞控?

网友:
用700试啊?要不换个450伍的试试,坏了也不心疼,别把飞控砸了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这个我也想了解了解

我刚刚出去试过了,没有问题,用的亚拓550L
1,固定翼模式。
2,锁尾就是那样的,跟无副翼的状态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描述有点像非锁尾模式,有动作修正,没动作回中,在你飞的时候辅助修正,但是你还是需要手动不停 ...

我刚刚出去试过了,没有问题,用的亚拓550L
1,固定翼模式。
2,锁尾就是那样的,跟无副翼的状态不太一样。

网友:
想搞无人机啊你

网友:
期待超视距飞行。。。

网友:
700DFC V58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出去试过了,没有问题,用的亚拓550L
1,固定翼模式。
2,锁尾就是那样的,跟无副翼的状态不太一样 ...

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28):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出去试过了,没有问题,用的亚拓550L
1,固定翼模式。
2,锁尾就是那样的,跟无副翼的状态不太一样 ...

大哥!能不能加我QQ:1139802992 我用pixhawk飞控怎么都调不好螺距和油门的混控,能不能上图?怎么接的?加一下我QQ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