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仙知道

楼主(2015-01-15):
飞机顶风飞掉高  顺风飞不掉高  跪求哪位大仙指导指导  飞控用的是悟空-M

网友A:
顶风飞飞控认为自己感受到的气压变化了,所以降低高度,反之亦然,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风飞飞控认为自己感受到的气压变化了,所以降低高度,反之亦然,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以前的顶风飞都没有问题   就这两天出现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会不会跟天冷电池性能下降有关,本来冗余不多,现在还要抵抗风力~

谢谢  指导 等下我来把电池保温一下  在试试

网友:
頂風飛!電流消耗大
電池壓降所以油門要加點!電池老化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