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CH1,CH2,CH3分别对应左,右,后舵机的哪个?

楼主(2015-01-15):
新人求教,CH1,CH2,CH3分别对应左,右,后舵机的哪个?

网友A:
后面的是升降舵机,前右是副翼舵机,前左是螺距舵机

网友:
ch1副翼ch2升降ch3油门
ch4是航向

网友:
直升机用的是ch11ch2ch6ccpm模式

网友:
是指K8对应的吧:机头朝前,后面的舵机是CH1,顺时针左边的舵机为CH2,右边的就是CH3了

网友:
打开V8设置程序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是升降舵机,前右是副翼舵机,前左是螺距舵机

你说的是有副翼的吧? 好久没玩有副翼了, 真还记不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有副翼的吧? 好久没玩有副翼了, 真还记不起来了!

难道无副翼的叫法不一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这么个叫法嘛,虽然说都是三个舵机混控完成动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无副翼的叫法不一样……?,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这么个叫法嘛,虽然说都是三个舵机混控完成动 ...

无副翼还真不一样!  后面是 1  左面是2   右面是 3  分别插在  副翼 A   升降 E     螺距 T的 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还真不一样!  后面是 1  左面是2   右面是 3  分别插在  副翼 A   升降 E     螺距 T的 接口!

...

哦… 受教了,前面也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受教了,前面也献丑了……

我也是死记硬背的   经常换个舵机 陀螺仪 还要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