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问老手推荐款容易飞又耐炸的机型。

楼主(2015-01-15):
新手买了个2米6的滑翔机,飞两次炸两次,损失不小,修起来麻烦,而且性能影响挺大,请教老手推荐好飞又耐炸的机型,又便宜的。谢谢

网友:
好飞的有,奶炸的没有,选择,翼展稍微大点,带点上反,舵量不要太大,的后推机型

网友:
塞斯纳182,130元,不二选择

网友:
纸飞机,飘飘机,ft nutball

网友:
就一般的练习机都很好,比滑翔好飞

网友:
冲浪足够了,我1.4的原动力飞着挺好的,唯一就是上次风大,我嘲笑旁边板机飞的时候没注意,一扭头,直接炸地上了....头裂了,桨扫了.....
现在准备玩玩50涵道试试速度,再上歼20

网友:
好小子吧,容易飞行,也相对耐炸一点

网友:
塞斯那吧

网友A:
推荐EPP好小子1000,好飞,好修,配置要求低。

网友B:
一说新手,有的人就推荐塞斯纳,告诉你,塞斯纳一点也不适合新手,我看你不如上一个1.4m的冲浪者,88元的有,99元的有,198的也有,搞个便宜点的,滑翔性能超棒,很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说新手,有的人就推荐塞斯纳,告诉你,塞斯纳一点也不适合新手,我看你不如上一个1.4m的冲浪者,88元的有 ...

好几年前玩塞斯纳,飞丢一架,炸坏2架,后来就没玩了。  我看看冲浪者

网友C:
塞斯纳和冲浪者我都飞过,炸了四架。最近装了两家KT 苏27,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我总结了教训,第一次飞冲浪者X8,油门过大,直接升高翻转直接撞地面,飞塞斯纳182,勉强两圈失速掉下来。又装了架彩翼冲浪者,也是绕了半圈遇强风没有抢救起来直接撞地面。又装了架1.4米翼展塞斯纳,手抛直接撞地,回来试平衡,头过重引起。其实都因为没有经验造成的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和冲浪者我都飞过,炸了四架。最近装了两家KT 苏27,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我总结了教训,第一次飞 ...

你的过程比我的复杂多了。 搞个模拟器玩玩算了

网友C:
还有五架固定翼飞机,炸完了就不玩固定翼了。最近又新装一个QAV250四轴穿越机,还有飞越680pro六轴,小四轴。直升机还有7架。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过程比我的复杂多了。 搞个模拟器玩玩算了

其实我就固定翼飞不好!直机,多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五架固定翼飞机,炸完了就不玩固定翼了。最近又新装一个QAV250四轴穿越机,还有飞越680pro六轴,小四轴 ...

你是有钱人,有时间折腾,我还有架830的6轴。直升机没玩过。固定翼转弯的时候打侧翼的同时要不要打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就固定翼飞不好!直机,多轴都没有问题。

直升机和多轴有陀螺仪和飞控控制。其实固定翼也可以装飞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就固定翼飞不好!直机,多轴都没有问题。

不会吧?我啥觉得直机比固定难飞多了(当然双桨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有钱人,有时间折腾,我还有架830的6轴。直升机没玩过。固定翼转弯的时候打侧翼的同时要不要打方向舵 ...

那叫副翼,不叫侧翼。为什么给你推荐冲浪者,因为他自动改平的能力很强,估计得益于他的翼尖的上反角,你在空中错舵不会造成损失。至于转弯时用不用方向舵,明确告诉你不用,估计有的人方向舵机都不安吧。

网友:
直接好小子1000飘飘机,不用考虑别的了,我也是新手,虽然好小子不好看,但是耐炸,好飞。我第一次塞斯纳首飞炸了,第二次TV板SU27也炸了,塞斯纳并不好飞,只有好小子爽飞,目前炸过两次全部修复继续飞行当中

网友:
最简单的是纸飞机,耐炸,便宜。操控也不错。苏27板机也挺好飞,就是不是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副翼,不叫侧翼。为什么给你推荐冲浪者,因为他自动改平的能力很强,估计得益于他的翼尖的上反角,你 ...

我准备买几架KT机,20块钱一架,随便炸,

网友:
好多吧,尽量选后推的耐炸一点,前拉的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几架KT机,20块钱一架,随便炸,

你如果是新手,建议你练习好模拟器,先别图便宜上kt,否则你会很快失去信心的,当年我一起做了四架kt330,结果我走了很多弯路!貌似4-5架飞机会飞一段时间,实际上,这几架kt炸鸡,分分钟的事。

网友D:
我入魔不久,第一架是冲浪者,飞机翼长1.2米,技术不行飞了很费劲还很怕伤到人,玩2分钟修20分钟。最近做了FT系列的两只飞机意外的好飞,没炸鸡过

网友D:
而且就算炸鸡也很容易修补,空机就十几块钱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新手,建议你练习好模拟器,先别图便宜上kt,否则你会很快失去信心的,当年我一起做了四架kt330 ...

主要是便宜,20块钱一架,买2还送一。便宜实惠。玩不好我就飞机上装飞控,这总好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就算炸鸡也很容易修补,空机就十几块钱成本

空机花了400多,几十块钱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入魔不久,第一架是冲浪者,飞机翼长1.2米,技术不行飞了很费劲还很怕伤到人,玩2分钟修20分钟。最近做了 ...

主要是便宜KT机,20一架,还买2送一。

网友:
好小子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便宜,20块钱一架,买2还送一。便宜实惠。玩不好我就飞机上装飞控,这总好很多了吧

好吧!

网友:
我是四轴转固定翼的。第一架就是FT系列的P51,很好飞,也很便宜。做飞机用了2张KT板才5块钱,坏了好修,切点边角料粘上就好。话说什么飞机都不禁炸,所以我感觉区别不大。至于好飞的飞机,有几点是必须的。机翼上反角,有自动修正姿态效果。半对称翼型(下平上凸型)有利于通过速度控制高度。上单翼有利于飞机稳定性。按照这几点选就应该不会太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花了400多,几十块钱哪里有卖

我指的是不包含任何设备的空机

网友:
塞斯纳、冲浪者、好小子我都飞过,我觉得好小子最好飞,冲浪者稳是稳,但动作有点迟钝,这几个里面还是塞斯纳最带劲,既像真,又能练技术,特别是练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说新手,有的人就推荐塞斯纳,告诉你,塞斯纳一点也不适合新手,我看你不如上一个1.4m的冲浪者,88元的有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EPP好小子1000,好飞,好修,配置要求低。

我在飞好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