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供电不足

楼主(2015-01-15):
大家有没有遇到 APM飞控的电流计供电不足的问题啊?

我想加一个BEC,那么问题来了。 BEC的供电和电流计的供电会不会冲突?? 或者不用电流计供电,加2个BEC??

求解。

网友:
这么多舵?

网友:
啥飞机啊载人的也用不了这么多啊

网友A:
电压模组对apm供电,大电流bec接输出端对舵机供电,jp1开路(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模组对apm供电,大电流bec接输出端对舵机供电,jp1开路(不接)

网友:
看起来很NB的样子啊。。。

网友:
看样子好大的机机!

网友:
这得多大的飞机呀!

网友:
晕了,
舵机信号线接入HUB,红黑单独接电,2组电源负极共地。

网友:
不知道真飞机上是不是也要这么多舵机。

网友:
舵机密集恐惧~~~

网友:
舵机土豪啊,舵机多就怎么任性

网友:
抖 抖 抖 抖起来

网友:
我日,好多舵机

网友:
这么多舵机  舵机**供电比较好  不然拖垮飞控导致重启就玩完

把舵机5V 和GND 接**电源    APM 接舵机信号线和GND    也就是需要共地

网友:
独  。   立

这都屏蔽。。。

网友:
为何这么多舵机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 应该好大吧

网友:
你们都错了。这是宇宙飞船。要去月亮上的哦

网友:
舵机好吓人

网友:
这得多大的飞机啊 大舵机多了供电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舵机单独供电。

网友:
这得多大的飞机啊,舵面得多大用这么多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模组对apm供电,大电流bec接输出端对舵机供电,jp1开路(不接)

jp1?没看懂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
人家画个了一个  或截了一个图  。  要不要我画几十个给你们瞧瞧???? 我咋没见有一个舵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