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直接读取山狗的数据 有问题

楼主(2015-01-15):
因为每次想把山狗中的数据拷出来的时候都要把狗从云台上拆下来才能插进miniusb  所以做了一个可以直接插图传而且可以直接插电脑的usb线,直接连接电脑。
可是接上线以后  图传能收到数据  也可以把图像传回来,但是一连接电脑  电脑就显示设备工作不正常。就接了4根线  +、-  data+、data-。这是为什么 谁能解释一下。难道还要用特殊的接线方式或者有其他的定义吗?

网友:
你确认你接对了?

楼主:
确定。来回也试过  就是不管用

网友:
看到这个焊接工艺,汗

网友:
山狗3 是1 5v+  2 data+ 3 data- 5 gnd 4是 AV out

网友A:
接线有问题
山狗用的是MicroUSB头是5针的,
1脚为5v,
2脚为D-,
3脚为D+,
4脚用于AV输出,
5脚为GND,
接电脑用1,2,3,5,接图传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有问题
山狗用的是MicroUSB头是5针的,
1脚为5v,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