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下降一直抖

楼主(2015-01-15):
如提· 请教高手看什么问题 银燕2204 6045桨 cc3d飞控 天7遥控

网友A:
调整I值,往高调。

楼主:
用遥控调,还是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遥控调,还是怎么
地面站

楼主:
嗯谢谢
什么是I值

网友B:
同样情况,也想I值是哪一项

网友C:
rate或attidude飞?看看你的参数截图。

网友D:
默认参数,急速下降是有点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