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减震云台问题,求助各位大神,分析图片和视频

楼主(2015-01-15):
本人穷学生一枚,买不起真狗,山狗效果据说又不是很满意,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挂手机,因为450四轴有高频震动,硬挂水波纹相当厉害,根本没法看,于是就在某宝上买了块减震板和AV球,并自己用玻纤板做了一个手机挂架,起初挂250四轴上效果很不错悬停的时候几乎没有水波纹,但因为250比较太小了载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合适的脚架。所以现在装在450四轴上面,但因为450震动比250大,效果不是很好,有明显的水波纹,换了更软的AV球也不能完全消除,减震方式也从下拉式改成了下压式,但效果仍然差强人意。。。特此求教,,

这是用硬的AV球下拉式挂在450上的时候

航拍视频
水波纹明显

后来换了更软的AV球,换成下压式,效果也没好多少。。

抓的图片还可以,但视频效果仍然有水波纹,,,

视频效果:

网友A:
你这效果还不如山狗呢。。山狗只是晚上不行 白天还是很给力的  另外 水波纹 做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效果还不如山狗呢。。山狗只是晚上不行 白天还是很给力的  另外 水波纹 做桨平衡

800W像素够用了,我只求去除水波纹。做过桨平衡了,我把飞控的灵敏度都调低了,还是这样

网友B:
看上面的照片有移轴效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的照片有移轴效果嘛!

不懂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W像素够用了,我只求去除水波纹。做过桨平衡了,我把飞控的灵敏度都调低了,还是这样

桨平衡正不正确 悬停时机臂会不会有很大震动 减震球不是越软越好 每种减震球有对应的过滤频率 你要找到合适的才行 你这样子应该换硬一点的减震球

网友C:
手机帧速上不去也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帧速上不去也是大问题

应该不是产生水波纹的原因吧~只之前挂250四轴拍得很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产生水波纹的原因吧~只之前挂250四轴拍得很稳的

楼主河池学院的吧!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河池学院的吧!顶?

是的,你是附近的朋友么?好无奈河院现在就我一个人在玩,,,真没趣

网友:
我是沙岭这边的。有个同事也跟我一起玩。我们也去过几次学院体育馆前面球场玩。

楼主:
有时间一起玩啊,

网友:
换飞机吧。

网友:
电机太白了,换

楼主:
哎,入了FPV,正攒钱买飞控和433,木有余粮来搞四轴了

楼主:
我也想嘞,木有money呀

网友E:
换原厂APC!做桨平衡是个技术活,包括动静平衡,大多做不好动平衡!还是要相信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原厂APC!做桨平衡是个技术活,包括动静平衡,大多做不好动平衡!还是要相信品牌。

一般价格为多少嘞,还有是用1047好还是1045?

网友:
apc有1045?我记得只有1047,价格肯定贵,几十块一对,一分价一分货。你把桨都卸掉,推到全功率看看有震动吗?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