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神控D10能对频HCP100吗

楼主(2015-01-15):
近来改了D10,加装了7105和2401高频头,飞911很有感觉,很棒。
于是心理就有点痒痒了,想入手一直3D机机。看重了HCP100,不知道改后的D10能直连HCP100吗。
如果可以就要买一个回来耍耍了。
另外,HCP100的配件就推荐,官方的好贵啊。比如电池和易损零件什么的。
望老鸟们多带我一把。
多谢啦

网友A:
需要刷控程序,和内置2401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控程序,和内置2401模块就可以了。

刷过固件了,2401也加装了

网友B:
你的D10竟然都已经加装了2401高频头那就可以直接飞hcp100了,我hcp100用的是外接HT8高频头,你内接了2401高频头的D10玩起来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过固件了,2401也加装了

那就可以控制啦~

网友C:
楼主PM个某宝地址?我的2401是拆了977的原厂控里面的240l模块,自己买的240l不好使。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PM个某宝地址?我的2401是拆了977的原厂控里面的240l模块,自己买的240l不好使。多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821994109
我感觉价格是挺高的,但当时为了一劳永逸,也就没管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过固件了,2401也加装了

你买个驰远的高频头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过固件了,2401也加装了

我也想改 改过只会 感觉如何 对遥控器本身有影响吗 比如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什么的   另外 你在哪家店买的24L01高频头  求链接  淘宝上的高频头太多了 眼花缭乱 我看好了两种 一个驭凤科技卖的已经焊接好天线和线头的 还有一个就是标称2000米带屏蔽罩的(不送天线,不送杜邦线) 不知道该买哪个了  是不是带屏蔽罩的那个更稳定(失控率和延迟率低)? 对了 用高频头控911会有延迟吗?   我只有伟力的9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改 改过只会 感觉如何 对遥控器本身有影响吗 比如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什么的   另外 你在哪家店买的24 ...

我是参照聪少的帖子做的,7105还不是淘宝买的,是911控上拆的,和淘宝买的不一样,2401买的是那个50多的,里面的图片就是用的聪少帖子里的图。加装好高频头再刷好固件,感觉比原生系统更好用了,特别是混控功能很容易上手。通道监视也是一目了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参照聪少的帖子做的,7105还不是淘宝买的,是911控上拆的,和淘宝买的不一样,2401买的是那个50多的 ...

能给留个T宝链接么 Q307610443  谢谢了 加好友的答案随便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留个T宝链接么 Q307610443  谢谢了 加好友的答案随便写就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821994109

网友E:
我的是D10神控,聪少帮我刷好的,现在直接能玩FBL70,HCP100,HCP100S,很方便的。
我不喜欢外置高频头,要充电,电量不足还影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D10神控,聪少帮我刷好的,现在直接能玩FBL70,HCP100,HCP100S,很方便的。
我不喜欢外置高频头,要 ...

hcp100和hcp100S用的一个模型设置吗?

网友(2015-02-27):
D10可以控F45吗?

网友(2015-05-10):
引用 网友B:
你的D10竟然都已经加装了2401高频头那就可以直接飞hcp100了,我hcp100用的是外接HT8高频头,你内接了2401高 ...

D10原厂固件,外挂ht8能玩hcp100和100s吗,你的D10刷固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D10神控,聪少帮我刷好的,现在直接能玩FBL70,HCP100,HCP100S,很方便的。
我不喜欢外置高频头,要 ...

你是让聪少加装好高频头卖给你吗?

网友:
刷控!打死我也不刷

网友F(2015-08-14):
引用 网友B:
你的D10竟然都已经加装了2401高频头那就可以直接飞hcp100了,我hcp100用的是外接HT8高频头,你内接了2401高 ...

挖个坟,求你d10加高频头玩100s的参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挖个坟,求你d10加高频头玩100s的参数啦!

我用的控是D7E不是D10,而且我也没有玩过100S,不知D7E的设置和D10能否通用,不过100S是双无刷机,在设置上跟100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PM个某宝地址?我的2401是拆了977的原厂控里面的240l模块,自己买的240l不好使。多谢!!!

你好,我想给D7E遥控器加装高频头,我今天拆开伟力977遥控器,发现伟力的高频头好小,这个高频头是不是24L01,看起来好小,拿下来怎么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控是D7E不是D10,而且我也没有玩过100S,不知D7E的设置和D10能否通用,不过100S是双无刷机,在设置 ...

书生给个刷D固件控制HCP100的设置参数给我吧,我刷了固件没有调好,最好把遥控器屏幕照片拍下来给我,我的QQ1293407049,我是美嘉欣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书生给个刷D固件控制HCP100的设置参数给我吧,我刷了固件没有调好,最好把遥控器屏幕照片拍下来给我,我 ...

我7E现在用的是给力固件(gale),其他固件的设置我没有,还有,你是美吧的哪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7E现在用的是给力固件(gale),其他固件的设置我没有,还有,你是美吧的哪位?

我的贴吧名是apple974273502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PM个某宝地址?我的2401是拆了977的原厂控里面的240l模块,自己买的240l不好使。多谢!!!

求教怎么利用977控里面的模块 家里3个坏了的977控

网友J:
接个卫星 对频DSM2的D10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接个卫星 对频DSM2的D10好了。

977遥控器高频头是24L01还是7105?求具体操作步骤,本人无限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G:
977遥控器高频头是24L01还是7105?求具体操作步骤,本人无限感激

不要高频头啊!

我买的HCP100s  直接接卫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教怎么利用977控里面的模块 家里3个坏了的977控

http://tieba.baidu.com/p/3044357432

977的高频头上面有标识,和24L01的引脚一样的,按24L01接线即可。用了1年半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给D7E遥控器加装高频头,我今天拆开伟力977遥控器,发现伟力的高频头好小,这个高频头是不是24 ...

http://tieba.baidu.com/p/3044357432

977的高频头上面有标识,和24L01的引脚一样的,按24L01接线即可。用了1年半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给D7E遥控器加装高频头,我今天拆开伟力977遥控器,发现伟力的高频头好小,这个高频头是不是24 ...
转自某贴吧论坛

引脚标号连接方法见图

布线

伟力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教怎么利用977控里面的模块 家里3个坏了的977控

见上帖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求教怎么利用977控里面的模块 家里3个坏了的977控

977控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977控出吗

干啥要坏的?随便给个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