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X100远程图传的终极解决方案,别再把中继挂上天了=。=

楼主(2015-01-15):
自己实验的,飞机还没装好,无偿发出来,造福各位QX100飞友。
第一步,其实不用拆很多的,找到天线触点就好了,天线是设计成可以轻松取下来的。

网友:
可以加功放了

楼主:
第二部是装上馈线,注意同轴线屏蔽层需要接地。然后在挂绳孔穿个洞把线穿出来我这里在wifi触点用了非焊接安装,方便以后相机还原。

楼主:
然后我用的是MCX插头,不喜欢SMA。太重太大。
加上2000mW的功放一次实验成功。

网友:
这个没有av输出啊,如何解决与手机连接延迟的问题?

网友:
果断收藏,楼主好人

网友A:
另外放大了wifi信号之后,难道只能用433接收?wifi不会压制2.4g接收信号吗?

楼主:
H

引用 网友A:
另外放大了wifi信号之后,难道只能用433接收?wifi不会压制2.4g接收信号吗?

这是造福大疆想挂QX100的人,接受是5.8G的,何况没人用433遥控吧,36,72M的还是有的吧。而且本人测试过2.4GFASST,2000mw没有干扰(QX100图传占20MHz,2.4G有100M带宽呢,山寨控掐波,抗干行或不行那我就不是我问题了)

网友B:
强!这样大疆高清图传不是成摆设了?

网友:
好好好,看看我的QX10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这样大疆高清图传不是成摆设了?

还是没法比的,DJI LB的数据链效率还是很高的,既满足高清图传,地面站数据,还有遥控数据

网友:
佩服楼主吃螃蟹的精神!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造福大疆想挂QX100的人,接受是5.8G的,何况没人用433遥控吧,36,72M的还是有的吧。而且本人测试过2 ...

用433的挺多,35和72的倒是越来越少了。5.8g控主要是dji在用吧。qx100只暂用20mhz频率带宽吗?不知道华科尔控主要是那些频率。

网友:
描述下拉距离的情况

网友C:
楼主,配件哪里买的,短信一个连接行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配件哪里买的,短信一个连接行不?谢谢

功放板很多的,跟楼主一样的就是搜2.4G 4W放大器

网友:
楼主赞一个! 连接手机延迟问题大不大?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谢谢!赞赞赞!!!

网友:
这个很牛~~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某宝上的商用方案无非也是这个~~

网友:
距离和延时,求楼主告知,楼主好人

网友(2015-03-14):
ZG 这个应该是双向通信的  天上发下来的信号手机是可以收到了   手机发上去的信号呢

网友:
希望楼主上天试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了500mW功放 2000mW 和4000mW。因为QX100RF是微功率的,对wifi功放要求并不是很高。
于是在500mWRF功 ...

我也用了你的方法 2W 和4W 的版
用2W的发现功放电流都没有 待机 10MA   工作也就20-30MA 电压5V    肯定不正常  深圳那里买的   不知道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4W的的就正常多了  待机 100MA 左右  工作200-400MA  12V电源的情况下   江苏那里买的

网友(2015-06-01):
请问,这样子延迟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了你的方法 2W 和4W 的版
用2W的发现功放电流都没有 待机 10MA   工作也就20-30MA 电压5V    肯定 ...

请问。这样子弄延迟大吗

网友:
是加功放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样子弄延迟大吗

后来没有用功放    用了中继
用功放要拆照相机的     虽然我拆过试验过
觉得还是无损改装比较好

网友(2016-04-04):
引用 楼主:
测试了500mW功放 2000mW 和4000mW。因为QX100RF是微功率的,对wifi功放要求并不是很高。
于是在500mWRF功 ...

请问高手这根天线,和功放 哪能买到,关键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