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轴急打方向舵晃的厉害。

楼主(2015-01-15):
刚装好的H4轴,NAZA  V2飞控,4110kv400电机,1555碳浆,GPS模式下,急打方向舵旋转会出现晃的很厉害,然后急回中也会出现晃的厉害,v2原来安装在F450鸡架上无此问题,哪位大哥知道的求教下!

网友:
我的也是,感度啥 的都调了,还是那样!

楼主:
是的,你的感度调的多少?

网友:
H4通病,无解~~~

网友:
无解ing、、APM也是这样的、、、同机架飘过、

网友:
重心和中心不能重合,转起来就甩,标准四轴就能很好控制这个问题。

网友A:
方向感度降到80保证你不抖

网友B:
电机没安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安垂直

安装鸡架的时候调过水平,明天再仔细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感度降到80保证你不抖

减到80会不会姿态调整的太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觉得6楼说的有理,换成标准x4就好了

楼主:
是的,之前那架F450随便怎么转很稳,基本不飘不抖,这个不是简单的飘了,是晃的很厉害,跟失控了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到80会不会姿态调整的太慢了

试了你就知道了,和你一样的配置!真慢的话你就再加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你就知道了,和你一样的配置!真慢的话你就再加10

楼上南通的朋友啊!俺也是南通人现在在苏州工作,所以一直在苏州活动

网友:
路过学习,顺便拿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你就知道了,和你一样的配置!真慢的话你就再加10

请问下您用的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您用的多大的电池啊?

我的啊4s的,你这电机应该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啊4s的,你这电机应该用6S

是啊,现在暂时用的两块3s5000的串联的,等测试稳定了再上电池

网友:
H扭力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暂时用的两块3s5000的串联的,等测试稳定了再上电池

挂的狗几啊?和你只是一江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