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升级金属件新手第一次

楼主(2015-01-15):
直机纯新手,不敢玩450,只能先玩977,看到金属升级件很骚气,也买了套自己回来改改,顺便研究研究直机的基本构造,顺便说下 改小飞机确实很累,螺丝掉地上就消失,不过还是很有乐趣的,改装完成后试飞也不错

977升级件到家

977升级件到家

开始折腾

开始折腾

确实很小

确实很小

网友A:
不错呀,很帅!不知道多少银子?

网友:
十字盘变漂亮了

网友B:
十字盘有泄力措施吗?没有泄力措施的话炸多了会变形的,比如内盘球头高度不一致会导致难以观察到的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很帅!不知道多少银子?

128一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有泄力措施吗?没有泄力措施的话炸多了会变形的,比如内盘球头高度不一致会导致难以观察到的双桨。

我是直机纯新手 就懂的基本的构造,泄力措施 也不明白。。。。现在就是练悬停 炸鸡 到目前还没炸过,因为飞过固定翼加模拟器,不做其他动作 暂时应该没有炸鸡危险

楼主:
其实就是个心情件,自己看着好看,看着也能高端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机纯新手 就懂的基本的构造,泄力措施 也不明白。。。。现在就是练悬停 炸鸡 到目前还没炸 ...

例如炸机时十字盘的内外盘分离,最初的FBL100的十字盘就是这样的设计,977是无刷的,炸机时的威力还是不小了,桨夹螺丝已经炸弯了,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而且十字盘的内盘球头也是一高一低,两只桨的螺距至少差3度,航线时容易点头,现在我已经把内外盘切成可分离的了,或许炸机时需要再按回去,但是保证了精度和状态,不会出现炸几次就出现或大或小 形变了。
如果炸多了发现没有以前稳的话就需要检查了。

网友:
十字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炸机时十字盘的内外盘分离,最初的FBL100的十字盘就是这样的设计,977是无刷的,炸机时的威力还是不 ...

飞行的时候是有点头的情况。。。。

网友C:
这图昨晚在某群见过。。原来是帝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昨晚在某群见过。。原来是帝星。

被发现了

网友:
现在觉得好象有双浆现象, 转动的声音比以前粗多了, 问题是如何修呢?
飞起来很猛但声音老觉得不对
那三根陀机杆好象不可以旋进旋出的哦, 固定长度的? 跟911不一样

网友:
上过当后就知道还是原厂的好

网友C:
现在不在海口港那飞固定翼了吧?转战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在海口港那飞固定翼了吧?转战哪里了?

现在只在家里研究直升机。。。哈哈 固定翼现在没有合适的场地了

网友:
其实还是塑料的好 有弹性  金属件太重了  还会变形  不过如果高手不摔的  还是金属骚气

网友:
金属件是副厂的吗?比原厂胶件重多少呢?飞起来会觉 动力下降吗

网友:
不折腾不甘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例如炸机时十字盘的内外盘分离,最初的FBL100的十字盘就是这样的设计,977是无刷的,炸机时的威力还是不 ...

有没有修改方案金属套件确实精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修改方案金属套件确实精度不高
新款的977十字盘好像是可分离的,不过自己可切一下搞定。

网友E:
经常修大鸡的话你才会感慨:玩小鸡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