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小轴距,带云台的配置~~续航15分钟左右

楼主(2015-01-15):
自己DIY做个了个680的大黄蜂,感觉太大,出门带着都不方便~~想换小轴距的(500以下),求个配置,望大佬们给出出主意,最好酷一点的
PS:爵爷头像的蜻蜓机架看着好酷,大伙有图纸吗???

另附上大黄蜂JJ的照片:

网友:
自己画图自己设备做 看看我的更骚吧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我的更骚吧

我的更骚吧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想搞个小轴距带云台的机机。

网友:
2楼的更骚

网友:
E300动力套就可以

网友A:
E300动力套,上330碳架,5200 3S电池,带云台图传,轻松15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300动力套,上330碳架,5200 3S电池,带云台图传,轻松15分钟

根据勾股定理计算,330除以根2,也就是233.4,9443桨长度为238.8,238.8大于233.4,所以,330轴距会导致桨碰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勾股定理计算,330除以根2,也就是233.4,9443桨长度为238.8,238.8大于233.4,所以,330轴距会导致 ...

那要多大合适啊?  准备入套动力试试啊求推荐个能装B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勾股定理计算,330除以根2,也就是233.4,9443桨长度为238.8,238.8大于233.4,所以,330轴距会导致 ...

正解 ·····

网友:
九楼略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勾股定理计算,330除以根2,也就是233.4,9443桨长度为238.8,238.8大于233.4,所以,330轴距会导致 ...

没错,实际装机过就是330的配E300动力会碰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多大合适啊?  准备入套动力试试啊求推荐个能装B的机架

最低350,这个级别的机架没几个上眼的,自己做个吧

网友D:
你可以参照这个整一个。绝对出门方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5992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实际装机过就是330的配E300动力会碰桨!!

用数据说话,对魔友负责,不可信口开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照这个整一个。绝对出门方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923&ex ...

你这机架云台没有减震 不会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机架云台没有减震 不会果冻?

没有果冻啊 设备层与机架之间有减震的哟

网友:
这是重庆朋友用这机架航拍的,你可以看看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348

楼主:
飞场好漂亮啊,JJ也牛,唯一的不足会拍到浆啊~~求个配置~~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