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9D 有没有兼容接收机啊?

楼主(2015-01-15):
请问X9D 有没有兼容接收机啊?原装的太贵了。

网友:
什么格式?

网友:
瑞斯开本身自己就是做副厂接收的

网友:
弄个dsm2高频头,就能用二十多的山寨接受啦

网友A:
同意楼上,某宝  NF6高频头不到200.也可以买橘子高频头一套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某宝  NF6高频头不到200.也可以买橘子高频头一套

某宝 橘子 高频头搜索不到嘛,
可否 另外给个关键字 ?

网友:
别找了,快递都放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