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控出现电源模块错误,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楼主(2015-01-15):
我的WKM飞控,上次炸过飞机,这次修好了,装机完成后,在电脑上调试出现电压低的问题,可是电脑检查当前电压为25.04,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楼主:
截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
线子松了

楼主:
哥们,能说具体一点吗?是哪儿的线松了

网友A:
集体忘了 上次我也这毛病 里面太乱 没看清是哪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体忘了 上次我也这毛病 里面太乱 没看清是哪根

恩,我试验出了一个结果。先用USB线连接飞控,然后给飞机接通电源,电脑就会显示电压低的错误。如果先给飞机通电,再用USB线接通飞控,就不会有电压低的问题。我今天试飞了一下,飞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飞控都是这样的,还是我的飞控哪儿有点接触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