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云台来了解一下

楼主(2015-01-15):
l无刷狗云台,两轴云台跟三轴云台分别能控制那些方向的旋转!!!!!

网友A:
三轴比两轴多了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比两轴多了俯仰

两轴只能控制俯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比两轴多了俯仰

多的是yaw方向的,就是左右转,不是俯仰

网友B:
两轴只能控制俯仰  三轴能控制俯仰和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轴只能控制俯仰  三轴能控制俯仰和旋转

多出了Yaw方向 这个方向你可以用通道控制 也可以用跟随模式 跟随模式下 这轴相当于加强了稳定性 在精灵这样不稳的机器上 有点作用 但是我的APM一上天就稳若磐石 基本也不太需要这个

楼主:
谢谢了!又学习了一样,就是说用两轴云台只用一个遥控通道控制就可以了!三轴云台要用两个遥控通道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出了Yaw方向 这个方向你可以用通道控制 也可以用跟随模式 跟随模式下 这轴相当于加强了稳定性 在精灵这 ...

你用什么云台 高速也不抖吗

网友:
三轴比两轴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