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4 av输出问题

楼主(2015-01-15):
黑狗4配合 A10-3H云台时av输出信号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通过OSD连接的吗?狗4我没用过,但是我用狗3时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我的现象是AV输出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是偏暗,通过OSD接图传后,输出画面特别暗,几乎没有AV图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象是AV输出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是偏暗,通过OSD接图传后,输出换面特别暗,几乎没有AV图像

解决方法是将A10狗台视频线输出短的电路板上的硅胶小心清掉,会发现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是将A10狗台视频线输出短的电路板上的硅胶小心清掉,会发现电路是这样的

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C6%B5%CA%E4%B3%F6将270欧电阻短路掉,问题得以解决

楼主:
谢谢,我的是连接到电视机就完全没信号,我原来用的那个AV线是可以用的,自从狗4放到这个云台后,原理来的那根av线也不能输出了,怀疑av输出已经坏了

网友:
你量下黄粉线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