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电动机,

楼主(2015-01-15):
多功能车床上的,钻铣部分的电机

谢谢 了

网友(2019-03-17):
看图好像体积不大,但是功率2千多瓦呢!不一定定好配。

网友A:
从商标看,个人理解220V1330转370W的,50赫芝电流2.85A。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商标看,个人理解220V1330转370W的,50赫芝电流2.85A。请高手指正。

理解正确无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商标看,个人理解220V1330转370W的,50赫芝电流2.85A。请高手指正。

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
电机坏了 是可以修的   300多w的话 可以考虑用无刷电机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