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改一机两用(狗录像+微单照片)接近遇到难题求教

楼主(2015-01-15):
今天按照论坛减重教程把所有东西都精简了。
然后装上x宝某高人定制的精灵2挂小相机的专用俯仰云台
经过一番机内改造后,左前臂输出两条线插(1条接naza的俯仰、1条并联mini iosd的视频输入线)。

接上nex5地面试用成功。但发现有几个问题:
1.因为相机反挂,监视器上的图像是倒的,但iosd输出的是正的。没法看
2.挂上nex5全重1420克。超重了。必须换更轻量的微单。暂时选定nx mini 或者gm1.但nx的脚架孔貌似偏离中心太多。
3.如果第一个问题无解,有否推荐超小的高清摄像头同步输出视频。
4.今天调参调俯仰的时候,调限位手贱拉到最大值,结果舵机果断烧了。拆开看是银燕的08ma,x宝18元。是否有更好的推荐?各位是怎么设置参数的
5.调参前试过这个舵机,有时会自动回中,有时又定着,好奇怪。无解。

最后附上几张图,望各位赐教,尽快一机两用飞起!!

网友A:
朋友你这么折腾,还不如上个大点的机架省事,精灵毕竟是350的轴距,挂微单的安全性值得思考

网友:
想起了精灵挂5D那哥们,,,

网友:
确实应该用大机架才是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么折腾,还不如上个大点的机架省事,精灵毕竟是350的轴距,挂微单的安全性值得思考

350的?好像是450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的?好像是450的吧

是350的……

网友C:
請教两条线插(1条接naza的俯仰、1条并联mini iosd的视频输入线)視頻輸入線是怎麼和miniosd接線的?是接在接圖傳接口下方那2個接口嗎?

网友:
等你炸,不考虑动力冗余的所有方案都得炸,早炸晚炸而已。话不好听,楼主且听且珍惜

网友:
这个云台是蛋蛋机的吧?请问俯仰是怎么接的?

网友D:
像機過重舵機沒辦法帶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两条线插(1条接naza的俯仰、1条并联mini iosd的视频输入线)視頻輸入線是怎麼和miniosd接線的?是 ...

iosd有一对视频输入,一对视频输出。输出接图传,输入接插头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機過重舵機沒辦法帶動...

我看像是

网友(2015-02-17):
这个是480的那个云台吧,这个云台设计缺陷,向下垂直拍摄的时候是用舵机硬翘起的,所以舵机压力很大,我也在琢磨用微单,但是从来没想过用NEX,虽然手里有两台,还是买了NX MINI ,自己设计的云台,图纸画好了,等春节过后加工